[综合] 在装修行业中,有没有测墙体厚度的设备?

楼主(2020-06-07):
比如一面墙,到底有多厚,在不能砸开看也不能打孔的情况下,如何大致判断有多厚?有没有机器贴上去就能显示墙体厚度呢?

网友:
卷尺应该可以吧?

网友:
在建筑行业中,往往需要对建筑物墙体、楼板等的厚度进行测量。目前大部分都是采用仪器来测量,利用超声波来探测墙体的厚度,需要2-3人协调进行操作,一人在楼下用撑杆顶住发射探头,一人在楼上进行接收,一人记录,有时还需用对讲机进行对话。

网友:
有墙体测厚仪,在板的一侧直接测量,根据反射波可以确定板的厚度,跟漆膜测厚仪的测量原理一样。

网友:
有啊。10年前就用过了。淘宝上估计也有。

网友A:
装修行业看图纸就行了,如果没图纸说明别人不给你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修行业看图纸就行了,如果没图纸说明别人不给你搞。

家装大部分都是靠实测。哪儿还有图纸。

网友:
淘宝搜:“测楼板厚度”  大概4000元。

都准备装修的房子了,还是打个孔算了吧。

网友(2020-07-12):
振动波探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