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图文教程,8口USB桌面充电器DIY,多协议支持,支持级联

楼主(2020-06-07):
接上文的预告:
设计制作一个支持13种快冲协议的多口USB充电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942

输入DC12-24V
8口USB输出
背面双路12V3A输出
可以用双头DC线级联,变成16口,24口,32口充电

---------------------------------------------------

单片机FT61F022A
单片机电源JW5026
充电芯片IP6505T
背光显示PT4115B89E-B
12V电源输出芯片:TD2786

----------------------------------------------------

功能介绍:
单个USB口最大输出 24W,集成各种快充输出协议(DCP/QC2.0/QC3.0/MTK PE1.1/PE2.0/FCP/SCP/AFC/SFCP)不支持PD
TYPE-C接口和USB-A口是并联的,两个口距离很近,同时只能插一个,可以避免同时充电时,一个口高压损坏另一个充电设备
输入电压范围不在10-25V之间时,USB是不输出的,背面的12V也是不输出的(单片机控制)同时蜂鸣器报警,背光灯闪烁
正常运行时候,背光呼吸亮
背面双路12V输出,最大3A电流,只要是给床头灯,路由器之类的供电用

----------------------------------------------------

一共5片电路板组成

底板:

整体电路
单片机检测输入电源,电源正常,才打开P-MOS,后部分的电路才通电,一旦输入电压不在正确的范围,就关闭P-MOS,并且报警

板子没什么好说的,主供电线路尽量粗就是了

上层充电板,和下层的充电一样

12V输出功能,一开始设计的是用LM25116MHX/NOPB,输出10A应该没问题,但是,画好图了,觉得这个芯片太贵了,要10元左右,手头的TD2786也够用了

于是,又重新画了一版

这个是TD2786的版本,双路输出

前挡板

后挡板
然后就是打样

------------------------------------------

焊接部分:

红色的USB口的是第一个焊的样机,然后再焊的3个机子
不同颜色的USB口,用的背光也是和USB口颜色一致的
USB口用的是5A大电流的版本
DC母座,用的是全铜的,内针镀金的
电感,1mm粗的漆包线

刷入固件,朋友帮忙写的程序

贴脚垫

级联示意,白色是输入,黑色是级联线,下层的4个是并联的输入口,2个内针2.1,2个内针2.5
上层是12V输出每路都一个内针2.1,一个内针2.5

----------------------------------------------

后面的是图是微单拍的美照:

做个拍照用的背景灯的驱动器,DAC调光恒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58

附件里的是原理图文件:

网友:
沙发记号一下。

网友:
这个壮观啊

网友:
不错的,用料好,不过成本上 去了

网友A:
严重不同意IN OUT用一样的5.5接口,防呆很重要,插错会怎么样?会不会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不同意IN OUT用一样的5.5接口,防呆很重要,插错会怎么样?会不会挂掉? ...

自用的,插的时候会注意。因为输入是用笔记本电源或者其他12V电源,所以5.5,2.1。5.5,2.5孔都需要用到。输出接床头灯用的5.5,2.5孔,接路由器用5.5,2.1孔,也是都需要用到。这东西插一次就放着不动了,又不会经常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不同意IN OUT用一样的5.5接口,防呆很重要,插错会怎么样?会不会挂掉? ...

插错的话,19V接12V输出,内部12V的TVS会导致19V电源保护。

网友:
太复杂了,真正的高手。.....很难学会的。

网友:
本家你太厉害了。有没有套件出啊?

网友:
这是要开发共享USB充电事业吧

网友B:
出个4口的足够了。期待成品或者套件。

网友:
8个有点多,我4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个4口的足够了。期待成品或者套件。

应该不会出的,量少成本高,贴片上机费,一种板子就要800了,3个板子2400的上机费了,手工焊的,不敢卖,万一没焊好,烧了用户手机,不好赔

网友:
出个套件,坛友自己焊,这个怎么样

网友:
把电源整合进去就更好了

网友C:
居然要这么多路输入,直接搞内置电源好了,然后也可以一路输入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要这么多路输入,直接搞内置电源好了,然后也可以一路输入供电的!

其实4个输入口,两种内针直径,算下来就2个输入了,刚好级联时候一进一出。内置电源的话,要按全功率设计,就要8*24W,192瓦了,那这个东西就做的很大了。做200W的电源的话,我不是很擅长,不喜欢接触220V的东西,怕触电,而且笔记本电源便宜哇,90W的15元左右闲鱼能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