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昨天天太热,一下跑死三个U盘

楼主(2020-06-08):
3.0U盘真是不靠谱,发热太大
昨天闲得没事,跑圈玩,3个256g的,

一个diy的903U盘,
另外2个品牌的,

一个塞帝903的,

另一个大麦3267的
,结果全部掉盘
diy那个还可以量产,dm那个是可以量产,但只能在2.0下识别,塞帝那个直接没反应,搞不好主控烧了
夏天果真是3.0U盘的天敌啊,这下损失大了

网友:
很多U盘不是说终身保吗?

网友:
加散热贴啊

网友:
没舍得开空调?

网友:
我在跑圈的时候旁边都加一个小风扇的

网友:
恭喜楼主又有事干了!

网友:
我2.0的3257双贴总16G没加外壳,4天前也跑掉盘了,

网友:
天太热了,没事儿别跑圈了,很容易中暑

网友:
强迫症,实际应用中极少需要这种极限抗压能力。真的有,还是上移动硬盘比较靠谱。

网友A:
我做的那个903也是跑圈感觉烫手,一直没装外壳,铝合金外壳小贵,没钱买

网友:
还等什么 买买买 嘻嘻 多入手几个 再玩

网友:
土豪,那么多256的盘,没事跑圈玩

网友:
又有的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那个903也是跑圈感觉烫手,一直没装外壳,铝合金外壳小贵,没钱买 ...

外壳一块多,运费10,买多了就不贵了

网友:
我对自己做的可靠性还是有信心的,也懒得跑

网友:
我的903前几天没事,这两天天热我也跑个圈,然后也挂了。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外壳一块多,运费10,买多了就不贵了

我说的不是这种便宜的外壳,便宜的不能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这种便宜的外壳,便宜的不能散热.

上35的CNC外壳应该抗的住

网友:
土豪就是土豪。拿256起来跑圈儿玩。中暑了吧

网友:
我晕,跑圈伤盘啊,一下子还三个,楼主真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