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暴力拆解红米

楼主(2020-06-08):
从楼上摔下来暴力拆很爽

网友:
看来不是自己家的手机 不心疼

网友:
这样拆芯片也不错

网友A:
我好奇两片EMMC是不是被摔掉的

网友:
免工具拆机,干得漂亮,emmc点掉了吧,没啥可以玩的了

楼主:
掉点就掉吧,真的无所谓了,没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两片EMMC是不是被摔掉的

摔了10几次摔下来的,红米没有打胶,摔摔就下来了

网友:
建议楼主试试诺基亚,好像金属款诺基亚质量很好,曾经在技校见过诺基亚被故意砸地上,只是外壳一角有点变形,还能正常开机。现在的手机为了超薄,肯定不会比诺基亚结实。

网友:
上盖都薅下来了

网友:
红米note2,我也弄坏过一块主板。有次不小心接12V,非原装尾插没有保护的tvs管,主板的保护管烧了。打算焊下来并清理焊盘,不小心堆太多锡,主板就没用了。就乱折腾一番。

后来又收了台碎屏机,拆主板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