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2.8元的艾尼斯顿 27*2W * 3 替换灯条

楼主(2020-06-08):
论坛淘宝客推荐的,2.8元入手 一淘返利7毛 做工还行,功率肯定虚标了 不过也比较满意了 毕竟只有2.8

规格是27*2W*3 灯条共3快 一块灯条上面是12个灯珠,6个白光6个黄光;通过开关调光 顺序是 白光(18W) --> 黄光(18W) --> 一起亮(37W)
打开默认是白光 功率实测是18w

一起开的时候是37w

发热较大,全功率点亮2分钟就比较烫了 用手不敢拿了,灯珠后面是用接线柱磁吸的怀疑不能长时间运行。

搜索论坛帖子有降功率的 尝试吧驱动上一个1r0 的电阻换成1r6的后功率大概在12w左右 长时间运行不算烫了。

网友A:
謝謝分享,驅動不拆看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分享,驅動不拆看看嗎……

驱动被我玩坏了  改了一路1r6的电阻后功率降了  后面改完第二路通电的时候 驱动炸了 不知道啥原因 可能锡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驱动被我玩坏了  改了一路1r6的电阻后功率降了  后面改完第二路通电的时候 驱动炸了 不知道啥原因 可能锡 ...

把改的驱动晒出了看看,我也想改,参考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改的驱动晒出了看看,我也想改,参考下,谢谢!

就把驱动上那个1r0的电阻换个阻值大点的就行,驱动好像已经扔了

网友C:
咨询哈   换1r0 的电阻是降单路功率及双路功率吗        18W开2分钟左右就发热厉害   那你改为12W后   若开双路也有24W,那发热不是更厉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咨询哈   换1r0 的电阻是降单路功率及双路功率吗        18W开2分钟左右就发热厉害   那你改为12W后   若开 ...

可能没说清楚是36w比较热,改一个电阻是一路 需要改2个。

网友D:
不懂我的功率为什么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我的功率为什么这么低?

两个点亮吗  这个是调光的
白光18w --> 黄光18w --> 白光黄光一起亮 37w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我的功率为什么这么低?

不用改了   呵呵

网友:
有没办法改为打开就是黄光和白光全部亮,每次都要开关3次好麻烦

网友:
我拍了2件,请问用原厂驱动改为串4条灯条单色36w(实测约24w) 双色全开72w(实测约48w)    长时间点亮安全吗?谢谢

网友:
真便宜。这个信息我没看到。一瓦的灯珠功率太大了。

网友E:
我的接好怎么不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接好怎么不亮的……

最后空的接线柱有个堵头 接上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空的接线柱有个堵头 接上即可

第一次搞三档调光的没注意顺序要拆开接……以前买过几个单色一整块直接串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空的接线柱有个堵头 接上即可

请问下有什么办法开灯全部都亮的,每次开三次好麻烦

网友F:
对啊 怎么改 开灯就是黄白一起亮?改变亮灯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懂我的功率为什么这么低?

电源驱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啊 怎么改 开灯就是黄白一起亮?改变亮灯顺序

同问,也想改成一开就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