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新手学植锡,做个简易木头架子方便上锡

楼主(2020-06-08):
   为了练手拆了几个手机学习焊接BGA存储芯片,为了方便上锡,做了个简易木头架子,匆忙做的,只是稍微方便一点而已。如果能仔细测量,做上定位孔,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A:
這是:首先要做一台雕刻機系列……

网友:
不错,不错,方便很多!

网友B: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带缺角定位的EMMC:titter:

网友C:
角是楼主故意弄缺的吧。

网友D:
这个难度系数还挺高了  赞一个,

其实有简单的方法,工具只需墙纸刀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首先要做一台雕刻機系列……

你说的是,因为有雕刻机才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带缺角定位的EMMC

对,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EMMC: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是楼主故意弄缺的吧。

这倒不是故意的,而是这个芯片用了黑胶,由于第一次拆,心急拆坏了一个角,而且是32G的。很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难度系数还挺高了  赞一个,

欢迎兄弟也分享一下经验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兄弟也分享一下经验哦

找合适的薄板   手工扣出定位框

作用和木制模版是一样的

网友:
简易定位架,够用就行

网友:
手艺不错,看来学成了

网友E:
芯片薄厚差别很大,3.4层面巾纸的事,一大张可以裁16个了

网友F:
不是有卖的,几块钱一个。

网友G:
我的就没弄好,焊接之后,各种不成功,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芯片薄厚差别很大,3.4层面巾纸的事,一大张可以裁16个了

乐在折腾,折腾乐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卖的,几块钱一个。

几块也是钱,我这就地取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就没弄好,焊接之后,各种不成功,唉

仔细点,只要植好锡,应该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就没弄好,焊接之后,各种不成功,唉

昨天拿一台垃圾平板开刀,拆下芯片,做移植之后,开机有显示但不进系统,换上原芯片也一样,心理拔凉拔凉的,按提示问题到百度搜索,都说是驱动不对,但我又没有重装系统哪来驱动不对呢?于是心有不甘,拆下芯片重新植锡焊接,再开机,熟悉的开机LOGO来了,原来是焊接原因。

   BGA焊接,由于看不到里面,有没有焊好都不知道,所以焊接好没用的话,重新植锡焊接一般都可以解决,除非芯片本身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