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德生收音机R-9700DX音量改旋钮电位器

楼主(2020-06-08):
德生收音机R-9700RX 为经典的模拟指针式收音机,音量设计为滑式,阻尼设计不好,质量又不咋的,这种属开放式,移出现接触不良,严重的影响此机的使用体验。推杆式电位器比较少用,现使用旋钮电位器,使用广泛,呵呵,拆机件多,故采用此类改。(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2022-08-05):
活粗糙是粗糙了点,但是好用也是好用的

网友:
可惜啊,破了相!

网友:
可惜啊!破了相。

网友:
广播电视实在厌恶,废话连篇广告一堆

网友:
也是被逼无奈!那个破直滑式电位器质量实在是差,尤其是使用耳机收听时烦躁的要死。
改动过好用就行。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这个型号的银色版机器,效果还可以,就是音量电位器下段有点接触不良。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买的r9710,用着也就是的怀念

网友:
这机子电位器是硬伤

网友:
返厂换个电位器比改的好

网友:
这个我家好像也有一个

网友:
改的不错,实用,音量调节方便多了

网友:
猛地一看以为你改了调台旋钮,仔细一看是音量键给改了,嗨,我觉得原来的音量键就挺好用的。

网友:
现在收音机还有哪些人在使用?感觉很少有人用了,那些老年人基本都在刷手机了。

网友:
感觉那个旋钮太突出了,短一些更好。我有两台小收音机也是类似的音量电位器,出现声音最大无法控制的故障,应该是导电涂层与引脚的接触部位受损导致接触不良或开路,记得当时用导电膏把电阻涂层与引脚连接部位涂好保证接触良好,又用细铁丝绑住电位器两头,限制电位器滑动部分的行程范围,使其接触不到两端,可以有效防止再次出现类似故障,就是最小音量比原来大些了,还可以接受,这样就不用更换电位器了,这种直滑式电位器往往很难配到相同规格的。

网友:
是个好方法

网友:
滑动电阻器,看似简单这个,以前看过一个报道,目前国内还不能做出质量好的产品,一般都是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