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扣板灯无规律闪烁检修

楼主(2020-06-08):
一扣板灯使用中无规律闪烁,拆之。其驱动电路胶封于一塑料盒中,暴力拆解,小心剔除封胶,完全暴露出电路。驱动芯片为OB3652,电路同典型应用电路。查各元件无异常,翻动电路时至灯引线焊盘脱落,重新处理焊牢。试点亮一个多小时无异常。复装上扣板。然不久后又有反应,再闪烁。复拆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发现变压器原边两脚焊锡较少,并且腿周有一细黑圈,轻撬变压器,可以看到焊脚已活动。看来变压器焊脚接触不良。经补焊后再次投用,至今没再闪烁。

OB3652典型应用电路

扣板灯,灯条置于一侧,计33个灯珠。

驱动板清除了封胶,两电解外观良好。

细看变压器两脚是不是有一细微黑圈。好象照片拍得还是有点虚。

网友:
恭喜修复,很少见的故障啊,一般我会先从灯珠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