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的美的电磁炉RH2101,可惜不通电了

楼主(2020-06-08):
老爸捡的,看外观还不错,里面也挺干净,估计没怎么用过就坏了

外观
正面

底面

铭牌

开壳了

面板内侧

主机部分

线盘估计是铝的了

散热风扇

电源、驱动板

小开关电源

驱动主控

驱动部分

英飞凌的IGBT:H20R1353,20A、1350V

整流扁桥,20A、800V的

输入板左侧看来是12年的了

右侧

输入板背面

还有两片IC
这片应该是主控

这片是带键盘扫描接口的LED驱动控制专用电路

陪爸妈打麻将,晚上来了个金钩吊加三杠杠上花

板子目测没明显异常,插电没任何显示,难道是IGBT烧了导致保险断,只能带回家再慢慢检查了

偶只修过按键接触不良的微波炉,这种有木有什么常见故障?麻烦大家给指点一下呢

网友A:
先看保险
大概率烧毁,检查整流桥和igbt
不通电基本就这三个地方了。

网友B:
线盘这么差,不值得修吧!

网友:
如是铜线盘值得一修

网友:
我不敢在班门弄虎(斧)。。。。。。

网友:
我家的电磁率比这还久,但是一直不坏,种草小米家的很久了

网友:
电源芯片用sm7028 比viper1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保险
大概率烧毁,检查整流桥和igbt
不通电基本就这三个地方了。

嗯嗯,也是这样打算的

网友C:
超薄款,非常容易过热导致虚焊,修过一个就是其中一个风扇缺油变慢了,散热不良导致康铜丝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超薄款,非常容易过热导致虚焊,修过一个就是其中一个风扇缺油变慢了,散热不良导致康铜丝虚焊。 ...

美的的全是这个什么恒顺风机 拆过过好几个了

网友D:
舍得用两个风扇  那个散热片不舍的加大点
为什么现在的电磁炉都喜欢用双层线盘  为了火力更集中?糊锅吗?  还是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舍得用两个风扇  那个散热片不舍的加大点
为什么现在的电磁炉都喜欢用双层线盘  为了火力更集中?糊锅 ...

多加个风扇就可以有多种营销说辞了

价格就能往上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盘这么差,不值得修吧!

太小了?偶看还将就呢

网友:
先检查一下,好修就修

网友:
看散热片,线盘估计铝的多

网友:
看着像新的,真会捡

网友:
用了2个明微的芯片,不错

网友:
地地道道的铝线盘,那还有铜线的。

网友:
先准备好灭火筒再试机

网友:
先查一下保险有没有烧,没烧保险一般是辅助电源问题,烧保险就查IGBT和整流桥,这两样很大几率是挂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