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百元内的可以测直流大电流的钳表

楼主(2020-06-08):
有时候测电源或者电瓶锂电池放电电流,需要超过20A的万用表,手头20A的万用表不够用,看到钳表可以测几百A直流电流的,想买一个,可是看看优利德福禄克都比较贵,优仪高倒是有一款只要118,还有没有更便宜的?求推荐

网友:
测直流的都贵!

网友A:
分流器加电流表头,50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流器加电流表头,50元搞定

串100A分流器,那也只有100A,如果是钳表,轻松上400A以上了,而且不用串在电路里

网友:
目测这个价位只能买二手的了

网友:
优仪高倒是有一款只要118

最便宜的

网友B:
我的滨江测Dc/600还是400A的,忘了,差不多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滨江测Dc/600还是400A的,忘了,差不多的价格。

滨江803吗?淘宝上价格也要近两百了

网友:
这种测量工具总归要买一个好点的,为了精度特别是为了功能与量程,当然先要用炮灰表牺牲在前。因为很少有钳表测直流的,所以作为卖点就价格高了点正常的。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直流电流很少钳测的,我自己平时维修家电时偶尔偷懒可以钳一下,但误差略大点还要较0。还有我们单位用过一次,就是测内燃机车的启动电机的启动电流,记得正常应该是800不到,但那次超过1200福录克的表都超量程了,所以光有功能还不行,还有量程选择的问题,当然价格也随之波动了。未来的趋势肯定带直流电流的钳表越来越多会普及的,因为有时没它真不行,也不晓得以前没这东西维修的人是怎么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