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推荐个USB3.0以上的U盘,不知发在这合不合适

楼主(2020-06-08):
常年使用,主要要求 发热低
尽量五六十元以下,32G以上
路由运行linux小程序,4K读取什么的快点更好
再存点歌曲视频什么的,不会太多
或者有什么便宜不容易翻车的固态也行

再求个容易量产ISO的,不用太大,2.0的都可以,装PE,多启动,系统维护等,兼容性好

网友:
现在这个网站都不知道怎么找量产工具了

网友A:
你这个需求不高,很容易满足,去交易区存储版块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需求不高,很容易满足,去交易区存储版块看看吧。

眼花缭乱,感觉水深

楼主:
看来没啥人,先来个M45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没啥人,先来个M45试试吧

无奈在出3281的u盘,有一定4k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奈在出3281的u盘,有一定4k速度

没混论坛,无奈是哪位?
3281是主控?

网友C:
3257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57是个不错的选择

看来没有现成款推荐了

网友D:
3.0的比较好量产的,一个是903,一个是3268,再然后是3281
后面两个可以考虑台电锋芒pro,价格80左右,现在天猫有补贴,运气好抽到50-10或者100-20可以做到更便宜
京东128G长期没货
也可以选择雷克沙的镁光存货,新的那个3281黑胶片+三星闪存也不错,结合值得买的30券小米有品能79.8拿下

2.0的话,说实在的没啥选择,比较好量产的一芯芯邦安国?当然,你真的量产这些黑片,自行量产可能会降速

我建议你买个USB3.0的内存卡+读卡器的组合搞ISO量产和做PE
我目前用那么多U盘内存卡,只有内存卡诚不欺我,没几个PE不兼容的

网友E:
发热和速度我找平衡,那就3267吧,其他的要么太慢,要买太热

网友F:
很好选啊,一个3281 有4K,再来个3267AE,PE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的比较好量产的,一个是903,一个是3268,再然后是3281
后面两个可以考虑台电锋芒pro,价格80左右,现在 ...

就需要这样的回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和速度我找平衡,那就3267吧,其他的要么太慢,要买太热

真是可遇不可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好选啊,一个3281 有4K,再来个3267AE,PE神器

我还是喜欢有品牌,有型号的成品,研究这些主控颗粒的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的比较好量产的,一个是903,一个是3268,再然后是3281
后面两个可以考虑台电锋芒pro,价格80左右,现在 ...

量产主要是弄成CDROM,读卡器是不行吧
你说雷克沙是哪个型号,什么值得买领券,小米有品下单?这一路我还真没玩过,不太懂

发热低,4K尽量好点的是哪个?

网友:
这个价钱不太好办呀 不然无奈的sm3267ae sm3350ab都很好呀 is903-a5 sm2246xt都买过 is903的4K差点 不大适合系统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oq0.12575281.0.0.50111debzEeQ8m&ft=t&id=619675866988

这价格在预算之外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喜欢有品牌,有型号的成品,研究这些主控颗粒的麻烦

有品牌,有型号的成品,,,,别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