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酷比魔方U35GT平板并修复

楼主(2020-06-08):
换块电池就好了,RK3188主控,无奈系统刷坏了找了半天,选了几种方案的电池都不合适,要不就容量太小或者体积太大装不进去,最后用了华为3900mAh的手机电池

网友A:
这平板还能玩么,我搞了个昂达v975,好多软件要么装不上要么跑不起来要么闪退要么特卡,win的老设备用老系统老软件还能用,感觉安卓的老设备就只能看着等死了

网友:
安卓老设备去豌豆荚下载老版本也许还能用用。如果老设备还能使用,软件不要更新,不要更新,不要更新。

网友:
有两个talk7x 8核的 放车上当导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平板还能玩么,我搞了个昂达v975,好多软件要么装不上要么跑不起来要么闪退要么特卡,win的老设备用老系 ...

尽量找旧版的软件试一试,新版的会卡

网友:
这种连软件都玩不起了!!很容易卡死的!!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艾诺火线的,1700,没把玩多久,现在当时钟的命了,各种卡顿不流畅。平板昙花一现啊。死了好多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