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鱼上看到一个这个主机 想问哈大神些可以装黑群吗?

楼主(2020-06-08):
具体配置和接口见图。。

网友A:
蜗牛星际不香吗?机箱+电源大约80,主板用个itx板子带4sata的,仔细找找也有便宜点。

网友B:
老板子,老CPU,功耗太高了,不建议上这么老的平台,现在新平台功耗低多多多了

网友:
蜗牛星际 机箱+电源大约80  谢谢  哪有!!!

楼主:
没有性价比吗?

网友:
装是可以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牛星际不香吗?机箱+电源大约80,主板用个itx板子带4sata的,仔细找找也有便宜点。 ...

哪有?正想买个机箱

网友:
卧槽,北京云端时代的云桌面客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牛星际不香吗?机箱+电源大约80,主板用个itx板子带4sata的,仔细找找也有便宜点。 ...

哪有这么便宜的 我找死了都没找到便宜的

网友(2020-07-20):
这个应该,但太老了,估计只能老版本的黑裙,只有2个sata,箱子又装不下大硬盘,没有什么优势的,不如考虑蜗牛或自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板子,老CPU,功耗太高了,不建议上这么老的平台,现在新平台功耗低多多多了 ...

我这儿也收了一个类似的,网卡10m的

网友:
买个新主板套装加个机箱千八百的,多好,用起来还舒服,要知道哪天坏了修起来不够麻烦的。

网友:
现在群辉的硬件配置也不低了

网友:
前段时间撕逼鱼上200守了块4SATA的华擎N3700的ITX板,还附送4G内存一条,板上带PCIE*1足够使用。

网友:
正在用2550单位捡的凑合用,黑群晖可以用,软路由也可以用,性能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