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l06哪一个固件稳定

楼主(2020-06-08):
请教一下2258xt l06哪一个固件稳定

网友A:
4CH通道都占满了 这就不是硬件问题  L06B不是有全盘不掉速的固件么 用那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CH通道都占满了 这就不是硬件问题  L06B不是有全盘不掉速的固件么 用那个啊  ...

全盘不掉速,是哪一个?刚才看了一下,忘记刷桥了,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