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坏了,引出的关于温度保险的问题

楼主(2020-06-08):
电压力锅不通电了,测量发现温度保险损坏。

拆出来看看,是10A 125℃规格的。
从万能宝搜索,发现同型号的比较少。而且除了原装的这种陶瓷外壳的,还有金属圆壳和塑料方壳的。
请问懂行的师傅们:
1)只要电流温度一样,封装形式不同的可以相互替换吗?
2)原装件是跟耐高温电线冷压上的,我这儿没有冷压条件。可否把原装件的引线留下,只剪下陶瓷部分,用旧件儿的引线跟新件儿的引线缠绕连接?是否还需要再上些焊锡?
谢谢关注。

网友A:
1.可以,注意绝缘
2.钳子夹,用电烙铁焊会弄坏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就融化内部的温度保险丝。缠绕的话没几天就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趁着懂的人还没说话,我也说一句:估计可以……

网友:
趁着懂的人还没说话,我也说一句:这是可以的……

网友B:
你可以请教衡水家维老哥,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衡水家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注意绝缘
2.钳子夹,用电烙铁焊会弄坏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就融化内部的温度保险丝。缠绕的话没几天 ...

没有那个冷压的紧箍咒,有钳子也无用武之地了,愁人。所以想着是不是需要上点锡,先用纸巾沾水把保险包起来降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请教衡水家维老哥,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衡水家维

感冒发烧的小病,不用请专家吧。。。。。。。

网友C:
送你一首歌:嘘。。嘘嘘,嘘嘘喂蛐蛐
温度保险嘛,只要温度,电流,电压合适,基本上都能互换,之所以外观各异,是因为各有用场
瓷的这种,价格便宜,三五毛一个,里边具体是啥,见仁见智,据传,现在的都是直通了,就是个模型,只为了维修人员好收钱,省的说没换东西,其实就是一根铜丝封在瓷罐里了,质量非常好,锅烧没了,它还在
化学的那种,就是金属管的,倒是真东西,价格也贵啊,买一根这个可以买3-5根前面那个了,一般1.5¥一根。绝对不能焊接,一焊就断
至于说那扁的那是串励电机上绑在定子线圈上过温度保护用的,
还有扁瓷的带固定孔的,那是某些设备上用的,记不清去年修什么上面见到一个这玩意,(哦,有的风扇电机用,是拧在外壳上的)
基本上都是一次性的,至于引出吗,最好是冷压,拧当然可以,多拧几扣不行压个对折弯,最好是有合适的空芯铆钉,金属管压瘪了箍住它,然后套上热缩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你一首歌:嘘。。嘘嘘,嘘嘘喂蛐蛐
温度保险嘛,只要温度,电流,电压合适,基本上都能互换,之所以 ...

介绍的非常详细,深表感谢,学习了。
那首赠歌歌名叫什么,百度说他也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介绍的非常详细,深表感谢,学习了。
那首赠歌歌名叫什么,百度说他也不知道啊
...

苏苏喂苏苏

网友:
这种温度保险要冷压,不能焊接,一焊就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