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新买的快克303D高频焊台手柄处有高频啸叫,这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0-06-08):
非常奇怪的问题,具体表现是刚开机至加热到设定温度时候没有声音,一旦达到或者接近设定温度,就开始吱吱叫,尤其是晚上,非常恼人的声音,附件里有录音,不是连续的叫,还是断断续续的啸叫。
你说这是手柄发热芯的问题呢,但是刚开机至设定温度时候反而没有声音,就怕是主机的问题就麻烦了。
卖家说是正常的,手头有高频焊台尤其是快克高频焊台的朋友麻烦帮忙听听手柄处会有这种噪音吗? 或者有大神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非常感谢。
PS,某宝买的全新的,一千多大洋,而且是2020年新出厂的,如果就这样的表现说实话真是失望。

楼主:
附件怎么设置下载花费0M币?怎么变成35了,好尴尬。

网友A:
新的要上千了吧?这个焊台不错,在关注二手,不过很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要上千了吧?这个焊台不错,在关注二手,不过很少见。

一千出头,就是手柄噪音不知道咋回事,别的还好

网友:
手柄如果有噪音,一般出自发热芯,因为发热芯是个线圈,出现谐振的时候就容易有噪音,可以尝试对换手柄试试,还有种办法就是一直忍受到发热芯自然损坏,换新的应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千出头,就是手柄噪音不知道咋回事,别的还好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

这种情况在快克原装机很少发生,反正我买了七八台没有过的事。

曾经更换过205发热芯后,发生嗞嗞声,检查发现原来是发热芯接地线暗伤,焊接线后端断了。

一千多的价格,快克有多种选择,都比303好用,原因很简单,303的烙铁头伤不起,正品25元一支。
例如:可选择203、205升级版3202、3205,新款90W、150W的TS220、TS2300,还有使用936头子的TS1100,使用一体化烙铁头的TS1200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在快克原装机很少发生,反正我买了七八台没有过的事。

曾经更换过205发热芯后,发生嗞嗞声,检查 ...

非常感谢,覆水难收,已经入了就不退了,卖家又发了个手柄过来,过两天换上试试吧,早看到你的帖子说不定不会选择303d了

网友:
很不错的焊台,家用203H也够了

网友C:
话说我买的小品牌203高频没有你说的啸叫声,我买的才200元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买的小品牌203高频没有你说的啸叫声,我买的才200元出头。

卖家正在换手柄,到货了换上试试还响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覆水难收,已经入了就不退了,卖家又发了个手柄过来,过两天换上试试吧,早看到你的帖子说不定 ...

这个303D不错啊!203 是90W的都是旧版本,205是150W,但是手柄太大,这个120W手柄和203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303D不错啊!203 是90W的都是旧版本,205是150W,但是手柄太大,这个120W手柄和203的差不多 ...

但是有个小问题,看过拆机图303D跟203H的变压器是一样大的,一个90w,一个120w。另外我还测试过,303开机加热是功率是91W,所以有点让人蛋疼

网友D(2020-07-26):
引用 楼主:
附件怎么设置下载花费0M币?怎么变成35了,好尴尬。

和手柄没关系 !是功率主板的高频 影响了控制主板的的检测频率 导致检测频率过高引起 功率主板上的4011或者3525没有完全工作!变相的降低了感应加热的频率!你把功率主板和控制主板隔远点就可以消除了

网友E:
会不会是变压器啸叫声,以前的白光942焊台就有变压器和铝壳发生共振的嗡嗡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手柄没关系 !是功率主板的高频 影响了控制主板的的检测频率 导致检测频率过高引起 功率主板上的4011或 ...

都装在一台机器里没法隔远点啊,你说的很专业,而且这个303D都这样不是我这台机器的事儿,换过一台后还是响,认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变压器啸叫声,以前的白光942焊台就有变压器和铝壳发生共振的嗡嗡声。 ...

大哥,变压器响我还是能分出来的,是手柄响啊,我怀疑快克高频都响,说不响的是平时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手柄没关系 !是功率主板的高频 影响了控制主板的的检测频率 导致检测频率过高引起 功率主板上的4011或 ...

大神,把功率板跟控制板用锡纸隔开会管用吗,不太想拆机,不然没保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变压器响我还是能分出来的,是手柄响啊,我怀疑快克高频都响,说不响的是平时没注意

--来自论坛助 ...

嗯嗯,看来电磁炉加热原理的东西就是爱啸叫,希望兄弟最后能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2020-09-23):
我的303D,淘宝买的全新,手柄也啸叫,正常300多度时候不叫,他是休眠的时候。就是200度那时候,就开始叫了。

网友:
老正宗203h焊台用过的回应:手柄会有隐隐啸叫.时隐时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