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大佬,请教一个问题,想买一个加热台,如何选择?

楼主(2020-06-08):
如题,本人想买一个加热台,恒温数显最好,方便使用。主要用途是拆PCB上的元器件、焊接一些元器件。加热台不需要太大,150*150mm到200*200mm之间最好。有没有比较了解的大佬给点建议,性价比高一点的。

网友:
这没有技术含量,铝板够厚实,架子够坚固,表头够准就行了。。。。。。

网友A:
对我来说200*200mm已经算是大号的了,因为我只是用来给手机或平板拆屏用。如果动手能力强,完全可以自制。核心元件就是PTC加温控,最难的是面板不好找,需要5毫米以上厚的的铝板。太厚影响效果,太薄又不好加工。只要找到合适的面板,其它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闲鱼,搜同城,应该很多人出,就4、50块。太重了,一般都是线下联系,自提。不过新的也不贵,价钱多一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我来说200*200mm已经算是大号的了,因为我只是用来给手机或平板拆屏用。如果动手能力强,完全可以自制。 ...

魅族PRO7外屏碎了,看了你这话,我都想某宝10-20元买个PTC,自己拆屏幕了

网友:
我用旧烫斗也DIY了一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0352&extra=

网友:
性价比高的,那就是自己DIY的。

楼主:
哈哈,看来我要自己动手做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