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爆款54W三色调光灯板,实测分析串并;补几张换装72w遥控调光灯板的图片

楼主(2020-06-08):
绝对是白菜价。
实际功率36-38W,关于标称功率和实际功率的差距,表面原因在驱动的输出电流上,根本原因是散热手段不足。一般灯板标称功率是灯珠额定功率的总和,比如这一款,单颗灯珠1.5W,总共36颗灯珠,加一起理论上总功率是54W,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灯具厂家尤其是小厂价,在散热上都有问题,于是就用降低驱动电流的方法,来降低热量,弥补散热不足,比如全功率350毫安的灯珠,把电流降到200甚至100多毫安,这样散热条件差也不至于很快热死,只是这样一来实际功率和标称功率就有了相当大的差距。
这一款标称54W的三色变光灯板同样有这个问题,实测功率在36-38W,差距就在实际电流上,实测驱动电路输出电流220-230毫安,比全功率300毫安差了四分之一,加上电压也有下降,实际功率就比标称功率也就差了三分之一。即便电流降了,长时间全亮发热仍然非常大,如果需要长时间全功率运行,建议增加散热。

另外关于灯珠核心串并关系,通过直流功率表测量,费老大劲才想明白。从标称功率来说,应该是单颗1.5W灯珠,如果是3芯灯珠,单颗电压应该在9V,单色18颗串联电压应该在一百好几十V了,实测单色18颗灯珠点亮电压82V,电流230ma,想了又想,才搞明白,单色18课灯珠应该是9串2并,单颗灯珠3核心共9V,串联电压81V左右,每核芯额定电流150毫安,实际每核芯电流110-115ma,所以单色功率是3V*110ma*3核心*2并*9串=17.92瓦,还真是挺复杂。下面看图吧。

收到的外观,三条30厘米灯板,每条灯板12课灯珠,上面写着6+6,应该是每条灯板上6颗白光6颗暖光的意思:

驱动和连接线、磁铁、堵头都在背后:

先来个一次长蛇阵,先接好再看其他(照片里尽头另有一组3片36W的灯板,每板上8颗灯珠,长度52厘米,散热没压力):

驱动,这个驱动的外壳huigu非常赞赏,透气孔很多,有利散热:

驱动板,双路输出,目测还可以:

双芯片,注意芯片旁边的1欧电阻,如果嫌散热不好也不方便改装散热,可以增大这个电阻,降低输出电流来减小发热:

开始点亮看看:

单白光初始19W:

单暖光初始19W:

全亮初始38W:

点亮一段时间后功率回落到36W保持稳定:

为了更准确地掌握驱动电压电流输出情况,把驱动输出中的一路剪断,串入直流功率表:

炬为神器蓝牙功率表,串上了:

功率表的温度探头缠在铝背板上:

一切就绪,准备点亮:

单路测试初始结果:电压82V,电流230毫安,这时候刚刚点亮,温度还没有起来:

点亮一段时间之后,电压接近81V,电流220毫安,背板温度飙升到80度:

81V这个电压让huigu想了半天才想清楚其中的串并关系,也算长经验了。

广告时间:灯板目前5.8元,购买链接在帖子最后(炬为这款蓝牙功率表现在68元,也在后面链接里)

上次换72W遥控调光灯板的帖子,没有拍换好的照片,这次正好把父母家隐形吊扇灯里面的灯板也换了,补了几张换号的照片:

直径30.5厘米的灯板,在这款吊扇灯上大小非常合适:

扣上灯罩:

点亮,光色均匀,没有暗区:

夜灯模式:

几种光色和亮度,奈何相机拍出来差距不明显,实际亮度和色调差别明显:

最后是老规矩:
分享huigu购买链接,里面还有更多近期可购买的拆机和分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957
近期更新:>>29元美菱双锂电台扇灯+吊扇灯,满意;小强锂电激光水平仪拆包
>>爆款54W三色调光灯板,实测分析串并;补几张换装72w遥控调光灯板的图片
>>一个底子很好的5元36W透镜吸顶灯,可玩性高,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4.5元表笔收到了,剪开看看貌似还可以;家里大灯换了灯芯
>>19元 FS华为5A超级快充+QC3.0双口快速车充,拆机+简测
>>68元炬为2.4寸巨彩屏蓝牙交流/直流功率表,收到就拆,屏幕真大
>>华储9元硬封USB3.0读卡器 + 盛世长缨彩色绝缘胶带
>>小器鬼全家桶,撸灯品质很重要 + 22元炬为4位彩屏U表
>>波斯帆布工具包15件套、欧腾8.9元VGA转HDMI转接线
>>一大箱LED驱动,养眼+ 9.8元2张飞利浦超级大鼠标垫,真的大
>>17元飞雕新国标插排,16A翘板开关+截面积2.4平方铜片,少见的厚道插排

网友:
2.8元54W三色调光灯板,实测分析串并;补几张换装72w遥控调光灯板的图片

网友:
灯板的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使用时还是应该加强散热。

网友:
就有了相当大的差距

网友:
实测分析串并;补几张换装72w遥控调光灯板的图片

网友:
灯已经撸不动了。存货太多了。

网友:
[照明] 2.8元54W三色调光灯板,实测分析串并;补几张换装72w遥控调光灯板的图片

网友:
看来功率没有虛标呀

网友:
W,关于标称功率和实际功率的差距,表面原因在驱动的输出电流上,根本原因是散热手段不足。一般灯板标称功率是灯珠额定功率的总和,比如这一款,单颗灯珠1.5W,总共36颗灯珠,加一起理论上总功率是54W,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灯具厂家尤其是小厂价,在散热上都有问题,于是就用降低驱动电流的方法,来降低热量,弥补散热不

网友:
燃气报警器19!手电钻34!煤气野外炉19!移动硬盘盒2.5英寸26!多功能养..

网友:
好多想买的!好多想买的谢谢分享。

网友:
板,实测分析串并;补几张换装72w遥控调

网友:
54W三色调光灯板

网友:
2.8元54W三色调光灯板,实测分析串并,高

网友:
应该是单颗1.5W灯珠,如果是3芯灯珠,单颗电压应该在9V,单色18颗串联电压应该在一百好几十V了,实测单色18颗灯珠点亮电压82V

网友:
上方右图白菜合集>>点击下方直达
3斤山西太谷饼19!青梅酒10!脱毛仪228!防盗指纹锁399!美的大一匹空调1669
小编全网搜集的优惠券数量有限,
如若失效请前往文末签名处的两个推荐网址,进行最新查询

网友:
实测分析串并,几串几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