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台一体触屏工控机

楼主(2020-06-08):
先来鲁大娘,渣渣配置,居然要1000多

楼主:
正面,边框停航母,还是两艘并排

楼主:
参数,背面有支架,可以挂起来

楼主:
接口,可惜只有一个网口,要是两个可以做软路由,这机子我用来下载东西,屏幕关掉后功耗只有6瓦左右,很是不错

楼主:
电源,60瓦的,余量非常大,这机子开屏幕也就20瓦左右。。

楼主:
开盖后,主板很小,cpu被动散热

楼主:
多种供电方式

楼主:
金泰克mstat固态硬盘,32g,装个win7 32位就所剩无几了

网友:
USB 可接网卡

楼主:
还能用手机卡

楼主:
这块板子不知道有什么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块板子不知道有什么用

这是屏幕背光供电,应该是led光源

楼主:
技翼2g ddr3内存,第一次看到这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屏幕背光供电,应该是led光源

背光还要独立供电啊

楼主:
cpu,不能拆,很小一块,没有标注型号

网友:
加了工控两个字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