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个手机摄像头

楼主(2020-06-08):
帮同事换下来摄像头,手机viov的。开始是因为摄像头上的保护玻璃掉了,这是我建的第三个这样问题的手机,是不是有着通病,提前声明我不是修手机的。只是业余爱好而已,一己之见,不喜勿喷。方框内有个金属条,合镜头上磁条,应该是焦距变化。

网友:
感光片座外壳里面应该有线圈注塑,平常是无限远,通上不同电压可以对焦不同物距。

网友A:
第一次见到拆这个的,
如果能配个驱动,可以插电脑上用,或接入NVR就好了,

网友B:
看镜头好像是宽荧幕变形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拆这个的,
如果能配个驱动,可以插电脑上用,或接入NVR就好了,

那就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镜头好像是宽荧幕变形镜头

不知道,是vivo的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