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小巧性价比高的日用手电:务本C3

楼主(2020-06-08):
Wuben务本已经发展成一家产品线比较齐全的手电厂商,大到高光通、远射筒,小到AA、钥匙灯、笔形手电,以及带紫外功能的双灯珠手电,都有较高的品质,外观也越来越精致。作为一个手电爱好者,看到务本又推出了高性价比的便携型手电C3,没忍住又入手了一只。

C3定位于户外使用的高亮度小直筒,以其简洁的筒身设计、小巧便携的尺寸、较大的光通量、灵活的档位设置和操作、TYPE-C直充,最关键的是价格还不贵,成为方便的随身照明工具,下文做个简单的介绍。

小巧便携、使用方便
外包装采用简单的翻盖式硬纸盒,表面使用黑色印字,C3的外观以及主要性能都能看出来,包装反面是性能参数概览表,一目了然就方便使用者选购,包装简单最后受益的也是消费者,何乐而不为呢。

C3的配件也比较丰富,包括手电一支、电池一支、手绳一条、充电线一条、多国文字说明书一份、备用密封圈两根,到手既能使用,不用再买专用充电器了,非常方便。

说到便携,由于使用了质轻坚固的铝合金材质,C3带标配18650锂离子电池的重量只有122.4克,平时随身携带几乎感觉不出重量。

C3比使用AA电池的手电只大了一圈,比签字笔还要短,全长122mm,从头至尾一般粗细,直径为24mm,符合小直筒的定位。

C3筒身采用黑色三级硬质氧化,提高使用过程中的防刮擦耐磨损能力,氧化层均匀无色差,触摸质感比较细腻。灯头和尾部都有激光刻印的字体,印字清晰,做工细致。

说到印字,务本的确是做了细活的,尾盖的CE等认证标志、电池极性标志等,与灯头的务本商标在一条直线上,保证了强迫症在C3尾盖拧紧的使用状态,具有良好的视觉舒适度。

C3最吸引人的就是灯头这个电量指示灯了,满电状态是绿色,电量不足是红色,亏电是红色闪烁,C3会在开机后五秒内提示使用者当前电量,显示清晰,便于掌握使用时间。个人觉得没如果能做成长条的灯带,就会更酷炫了。

C3筒身采用与轴向呈45°的大面积细螺旋纹理,每条宽度1mm,刻槽不深,既能增加手握持时的稳定性,也能增加了通风排汗性能,而且具备一定的延展性美感。

C3标配一只不锈钢抱夹,抱臂较长,夹持力更大,使用中几乎不会脱落。抱夹宽度约为6mm,夹持厚度4mm左右,夹持长度约为37mm

实际户外活动中,可以将C3轻松夹持在口袋、背包、帽檐等位置,便于携带,使用时也能解放双手。配合尾盖底端的单侧双手绳孔,可以轻松穿过直径2mm以内的手绳,避免手电在使用中无意掉落。

尾部外侧一圈为六道较宽的纵向防滑纹,方便手指捏住拧开或拧紧尾部更换电池。如果使用直充功能的话,平时就不需要拧开尾盖了。尾部顶端开U型指槽,能够保证C3完美倒立。

C3采用尾部开关设计,优点就是便于在无光弱光环境下盲按。胶帽表面有凸出的字体和小方块防滑设计,开关键程较长,按动舒适,触感反馈清晰。

开关是反向电子开关,单击开启或关闭,开启后半按换挡,快速两次半按开启爆闪,三次半按开启SOS,单手即可轻松操作,拇指或食指按动开关都非常方便。

C3尾盖负极采用镀金铜弹簧,减小接触电阻,同时不易被空气氧化。筒身采用端面导电设计,稍拧松尾盖就能实现彻底断电。螺纹根部有防水胶圈,保证了C3IPX8级防水标准。出厂标配一节2600mAh带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并有绝缘挡片,使用前要记得揭去。如果对续航有更高的要求,务本也有3400mAh的大容量电池可以选购。

C3灯头无法拧开,从尾部往筒身内看,内壁加工光洁,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导电,前后两只弹簧,可以压紧电池,避免使用中断路跳档。亲测,自购的平头电池也能完美配适使用。

光路科学,照亮黑夜
C3灯头采用比较别致的放射状花纹,灯珠外部采用全反射PMMA透镜的方式导光,灯头通光口径为18mm。透镜是小型手电常用的导光方式,好处就是能够比较聚光,形成亮度比较均匀的光斑,视觉感受更加舒适。

C3的主灯采用一颗高性能的OSRAM欧司朗P9型号LED正白光灯珠,最高能够达到1200流明的光通量,在透镜的光路作用下,正面看形成满满一杯黄水。

C3采用高效恒流电路驱动LED灯珠,四个常亮档位都没有频闪和啸叫,可以有效保护使用者的视力。

在透镜的作用下,光斑正圆完美,内部亮度均匀,副光斑能够提亮环境整体亮度,副光斑外围略有一个低色温的过渡带,整体能够保证黑暗环境下经常使用眼睛不会累。

C3的亮度平时在城市里出门使用完全够了,即便是在完全没有光照的野外条件,使用C3的低亮、中亮档位走夜路也能很好地胜任,再加上本身比较小巧,夜爬非常合适。

从光照特点来看,C3水平向前的照明能够覆盖到使用者脚下及前方较长的距离,亮度在近中距离几乎没有什么衰减,这也是得益于透镜出光均匀,使用者不会觉得明暗交错而不适。

其实晚上在城市中走路,路灯环境下的亮度足以看清地面,但我个人还是喜欢打开一只手电,最主要的是让别人知道这里有人,这样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而C3的节能和低亮档位恰好能够实现这个要求,对面的人又不会被强光刺眼。

C3有节能5流明、低亮80流明、中亮400流明、高亮1200流明四个常亮档位,操作逻辑简单,有档位记忆功能,方便下一次开启使用。四个档位方便在不同的亮度环境下使用,高亮1200lm的亮度在黑夜比较可观。

C3的光照范围比较大,没有明显的明暗交界,足够保证使用者脚下安全。在户外,光线有较大照明铺路面积,而且透镜出光效果的视觉感受比较舒适。P9灯珠也有不错的显色性,估计在80左右,更容易还原出事物的本来色彩。

实际测试,性能可靠
使用标配2600mAh电池来测试一下C3的续航能力,使用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来模拟光通量,同时在灯头和筒身中部连接热电偶测温,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40厘米。

先来看看4个档位的照度情况,对应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节能档5lm对应照度310lux;低亮80lm对应6380lux;中亮400lm对应40500lux;高亮1200lm对应96700lux,比例大致一致,C3的四个档位亮度分布比较合理。

开启高亮后照度即开始缓慢下降,肉眼无法察觉。约1分钟,C3开始降档,25秒左右完成降档,此时照度略高于中亮档位照度。

降档后,C3几乎保持水平状态输出,恒流性能较好。此后,第23小时内,亮度均为逐渐缓慢下降。第3小时快结束时照度有加速下降的趋势,此时红色电量指示灯开始闪烁,提示使用者内部电池电量即将用尽。

此后,照度加速下降,3小时21分自动关机。静置一段时间后,电池自恢复,可以手动再次打开主灯,并有节能和低亮两个档位可以选择。3小时36分,C3再次自动关机。

此时,取出电池,电压仍有2.73V左右,C3没有对锂电池过放,可以安全放心使用。

在做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测温计测量了灯头和筒身表面的温度,室温约为25.3℃左右,每10秒记录一次温度读数,共记录了10分钟。降档前,两处温度都在快速上升,灯头温度在降档后还有近两分钟的下降,个人感觉可以适当调整一下电路,延迟降档。筒身温度一直在升高,最后与灯头温度比较接近,实现了全筒散热。

1小时左右,发热散热大致均衡,此时灯头温度为48.3℃,筒身温度稍低一度,为47.3℃,虽然很热,但是使用中绝对不会烫手。室外通风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温度应该还可以低5℃左右。

C3型号标志上方有一个橡胶塞,内部是标准TYPE-C接口,好处一是不分正反支持盲插,另外就是支持大电流,充电更迅速。胶塞可以绕左上角旋转,密封较紧,保证了筒身良好的防水性能。

接通充电头即能开启最大充电功率,电压约为5.1V,电流强度接近2A,功率达到10W,此时红色指示灯保持常亮。

3个小时,C3的指示灯变为绿色,但此时仍有0.26A左右的充电电流,这是电路在涓流充电,可以将电池充得更满。

充电时,看到绿灯亮起,如果不着急用的话,可以再继续充一段时间。最后,用时3小时4331秒,电流为0,结束充电进程。共充入2739mAh13.67Wh电量,电池也没有虚标。

充满后的电池电压约为4.22V,截止电压设置也比较准确,不会对锂电池过充而带来安全隐患。

作为一只日用手电,生活中难免遇水,C3具备IPX8的防水级别,打开手电放在鱼缸里泡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问题,在水中操作开关也不会进水,C3完全可以全天候使用。

使用总结,性价比高
最后,简单对Wuben务本C3手电做个总结。在普遍追求更亮的情况下,C3坚持实用的高性价比原则,保持了较高的亮度、小巧便携的身材、简单的尾部操作、方便的C口直充、灵活的档位设计、较长的续航时间,一切以实用为原则。

C3不到一张半的价格也非常亲民,确实是适合居家以及出游户外的良好照明工具。618就要到了,可以入手一只,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