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科密P-807碎纸机开机就提示过热保护~忧郁啊~

楼主(2020-06-08):
前几天有收了台科密碎纸机,开始在站点试的时候光注意通不通电了,没发现故障灯亮的
拿回来试机,不进纸 不碎纸,然后发现 过热 红灯常亮
又没使用,怎么过热灯常亮,哎  看样子 坏在这里
百度了下,碎纸机的资料很少,维修资料也少,唯一碰到一样问题的是我们坛子里一个朋友,
故障一样,说是换了电阻就好了,开始还挺兴奋的,嘿,有门 看样子容易修嘛

拆开,又测又量又瞧,问题不一样啊,他说的那个电阻,我这里测试是好的
这下没没办法了,发论坛里让高手指点指点吧!!

外观如图,很沉很重 怕有二十多斤重 右下角过热红灯常亮

进纸外壳背面 灯加传感器什么的   还有个小主板

主板全貌

电机齿轮部分
从里面清出来很多纸沫沫

这是个什么东西 背面是个三极管样的东西

副板 三个继电器,各种接口的插座

网上 说的几种过热的问题 都出在这电阻上 电阻阻值100km 测量没问题

接线如图 图中打了黑点的双黑线和四星黄绿白红线 都走进电机了去了
莫非 这就是热敏电阻的接线?

拔掉后测量 阻值很小 基本算是无阻值,难道热敏电阻坏了?

试着搞了个电阻炉线圈盘上的热敏电阻接上去,故障依旧 过热 灯亮

求解啊!!!

网友:
可以跳过单片机,直接控制电机手动前进后退

网友A:
打了黑点的双黑线(热敏电阻)拔掉,找一500K可调电阻将其中间脚与剩余两脚的任一脚与主板的对应插头相连,调节其旋钮至合适位置即可

网友:
我更怀疑这个

楼主:
不知道这是个神马  貌似也是个传感器什么的,应该不会是这个问题,我百度了 碎纸机电机,基本上都是我这种六根线的,应该就是其中两根黑线就就是过热保护的线,我这测量,两根线基本上无阻值 蜂鸣档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了黑点的双黑线(热敏电阻)拔掉,找一500K可调电阻将其中间脚与剩余两脚的任一脚与主板的对应插头相连, ...

嗯 好的 谢谢了,我也说过 之前用电磁炉的热敏电阻试过 无反应,或许就是因为阻值不同吧 都没想到用可调电位器试, 电位器我也有些,明天试试看

楼主:
仔细一想,你怀疑的更对些,刚搜了下 马达的过热保护,就是一个常闭常开的状态,常闭状态过热后自动打开,一般电机里用的常闭更多些 既然是闭合状态,所以基本没阻值,而且我也接过热敏电阻试过,没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仔细一想,你怀疑的更对些,刚搜了下 马达的过热保护,就是一个常闭常开的状态,常闭状态过热后自动打开 ...

我想的是,
这看着像是传感用途,

如果不是转速的话,
也就只能是温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的是,
这看着像是传感用途,

明天去搜搜 那个东西 是什么,看看是不是这个出问题了

网友:
面板开关解群忧,
直接给电机通电就可以了,要那么多功能没用,

网友C:
提示过热保护,实际却不热,只能检查各传感器,如果各传感器正常就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过热保护,实际却不热,只能检查各传感器,如果各传感器正常就是单片机坏了 ...

还可以查阅单片机的输入输出,对照实物分析哪个输入可能是温度检测或者哪个输出管着后面的控制,做输入欺骗或者输出欺骗

网友D:
这个是霍尔 检测马达运行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霍尔 检测马达运行状态的

这么一说 那也排除这个坏的可能了 开机 马达都不运行 就都提示过热 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过热保护,实际却不热,只能检查各传感器,如果各传感器正常就是单片机坏了 ...

或许也有可能是过热保护电路本身原件的损坏,比如论坛里有个情况一样的 是个电阻坏了,引起过热的

网友E:
十有八九是黑色线  传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有八九是黑色线  传感器坏了

这黑色的温控开关 就两种状态 常闭和常开  这测量是常闭状态的 拔掉黑线 开机一样不起作用

网友F(2023-05-04):
我也遇到了一个科密3628碎纸机,触停状态指示灯亮绿色+电源指示灯亮红色(正常时候应该是绿色指示灯)(过滤保护(红色)灯显示的是红色,手动进纸与自动进纸不工作,证明是过滤保护了,但是找不到过滤保护在哪里。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一个科密3628碎纸机,触停状态指示灯亮绿色+电源指示灯亮红色(正常时候应该是绿色指示灯)(过 ...

5.4号打错了字,不好意思,过热打成了过滤更正一下,我也遇到了一个科密3628碎纸机,触停状态指示灯亮绿色+电源指示灯亮红色(正常时候应该是绿色指示灯)(过热保护(红色)灯显示的是红色,手动进纸与自动进纸不工作,证明是过热保护了,但是找不到过热保护在哪里。求解

网友(2024-05-24):
把电机拆下来,在电机驱动轴端有一个温度开关和热保险丝。拆开后直接可以看到温度开关,热保险丝需要割开/拆开黄腊管。温度开关是110度常闭,热保险丝是157度的。通常是热保险丝坏了,可以短接维修,就没有双重保护了。建议买个BF157换上去。如果是温度开关坏了,科密喜欢用H21不太好买,可以用KSD9700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