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80年代初国产海燕牌集成电路调频调幅袖珍收音机拆解(PETREL 3604)

楼主(2020-06-08):
国内较早集成电路的机种,上世纪80年中期,上海101厂开发的海燕牌集成电路调频调幅袖珍收音机
品牌;海燕
型号;3604
年份;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产地;中华人民共和国
设计;良
电路;FM 9018高放,中放/低放,ULN2204A-22
灵敏度;优
选择性;优
音质;良
附加接口;耳机

楼主:
这台机用料不错,汤姆逊的9018,ULN2204,米兹米四联有机电容

网友:
不错,80年代的集成机,比散件机贵多了。

网友:
ULN2204A和ULN3839A均是美国史普拉格公司生产的单片双列收音机集成电路,ULN2204A是FM/AM单片收音机电路,而ULN3839A是AM单片收音机电路。ULN3839A在我国及港台生产的一些组装的调幅(中、短波)集成电路收音机中较多见,ULN3839A的特性、功能以及引脚排列均与ULN2204A中的AM部分相同。

网友A:
85年第7周,ic的生产日期,是个老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年第7周,ic的生产日期,是个老家伙

是的,一代经典了。这个IC  在当时算是最新技术,时髦东西。

网友:
真用过这个机器,比价老了,没什么印象了。但看外观还是知道的。

网友B:
DC6C输入,难道用4节电池的?

网友C:
ULN2204的典型应用电路分析

ULN2204是内含调幅高故、混频、本振、中放、检波、低放电源稳压及调频中放、鉴频等电路的单片收音机集成电路,采用3~12v直流供电,额定功耗为600mw。集成电路内部包括一百多个元器件,除了VHF调频头外,它几乎包括了调频调幅收音机的所有各功能级.即:调幅变频,调幅调频中放,调幅调频解调,低放以及AGC,AFC,电源稳压电路等。ULN2204内部无FM高频电路,若用它组成调频/调幅收音机时,则需外加FM调频头。与其内电路相同的集成电路有D2204、FS2204、SL2204、BH2204等型号。

上图是ULN2204的典型应用电路。

电路中,FM高放管VT1、FM变频兼本振管VT2和有关外围元件组成FM调频头,它产生的FM中频信号从ULN2204的2脚输入。
AM输入电路接收到的AM高频信号从ULN2204的6脚输入,AM本振电路产生的本机振荡信号从HLN2204的5脚输入。混频后产生的AM中频信号从ULN2204的4脚输出,经AM第一中频变压器(T4)选频后,经FM第二中频变压器(T2)从ULN2204的2脚输入。

第ULN2204内部中放电路放大后的AM中频信号和FM中频信号均从其15脚输出,分别经AM第二中领变压器(T5)选频和FM第三中频变压器(T3)移相选频处理后,从ULN2204的14脚输入,再经检波/鉴频电路检波(FM小频信号经鉴频电路频率检波,AM中频信号经检波电路检波)后,变成音频信号。该音频信号经音量电位器调节音量后通过电阻器R14从ULN2204的9脚输入,经低放电路进一步放大后产生的音频电流从ULN2204的12脚输入,经耦合电容器C19加至扬声器上,还原出声音。
FM调频头电路小,高放管VT1和变频兼本振管VT2的偏置电压由ULN2204的16脚输入的AGC/AFC控制电压提供。
ULN2204的1脚为中频滤波端,7脚为高频滤波端,10脚为音频滤波端。
调频中频变压器(T2、T3)对调幅信号相当于短路,调幅中频变压器(T4、T5)对调频信号相当于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ULN2204是内含调幅高故、混频、本振、中放、检波、低放电源稳压及调频中放、鉴频等电路的单片收音机集成电 ...

补充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6C输入,难道用4节电池的?

1.5Vx4=6V,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ULN2204是内含调幅高故、混频、本振、中放、检波、低放电源稳压及调频中放、鉴频等电路的单片收音机集成电 ...

70年代末的技术,和TDA1083、TA7613等兼容,斯普拉格公司是个独立的小公司,芯片卖得便宜,所以在中国用得很多。受当时半导体工艺水平的限制,超高频管无法集成到芯片里面,所以调频的高放和混频需要外接三极管,调幅的则完全集成化了。

网友:
回想起来初中时用过这款机器(红色外壳,ULN2204集成电路),对照着《电子报》在输出耦合电容并联陶瓷电容,至今印象深刻。
有点怀念了

网友:
住校时买了一台,直到毕业出来工作。调频灵敏度不错,自己微调一下就可以稳定收听当时的XX之音和电视节目的伴音。

网友(2022-02-25):
那时候35元一个 顶一个全劳力一个月工资 眼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