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固态拆解记录之 七彩虹SS150和创久固态合并240G

楼主(2020-06-08):
七彩虹原来是8片27QDG8D2BBC,创久原来是8片27QDG8T2B8R
两种颗粒ID一致,故搞之、、、、、
拆下创久的颗粒,得了个空板,把以前拆下的SP600的颗粒和一个建兴PS3109盘拆下的
颗粒一共8颗,又组了个240的
最后得到了两个240G  2246XT  固态。。。。。。。

历时两天,走了一些弯路,创久的那块板原来的VCCQ是3.3V的,
我上的镁光的L95B   VCCQ是1.8的。先没想到VCCQ电压,
颗粒焊好后开卡ADJ报错,那就ADJ打钩,开卡PASS,
但拔插后死活不认,那就去了4颗,剩下4颗开卡正常,
跑RDT有一个通道坏块特别多,有1000多坏块,换了颗粒还是一样,
跑圈不过,这时就在想哪里不对,就百度查了下,原来是以前的海力士
颗粒VCCQ是3.3的,而镁光的VCCQ是1.8的,终于找到问题所在,把原来
板子的3.3跳成1.8,成功完成,开卡也不需要沟ADJ,跑RDT坏块也正常了。
到此完结,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可以参考。。。。。。。。。

七彩虹海力士颗粒240G跑分

创久镁光L95B (NW702)颗粒240G (16CE)跑分

网友A:
不知道这种旧颗粒还有多少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种旧颗粒还有多少寿命

耐操的很,不要小看他

楼主:
创久的那块板也搞定了,走了很多弯路、、、、、最后还是成功了,也学到了一些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