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有没有大佬比较熟悉NE555的,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20-06-08):
利用NE555加上光敏电阻来控制舵机转动,NE555不需要烧录程序,对于一些人来说,比较好用。这个做法可行吗?

网友A:
你这问题无解,也可以说有无穷个解。你开出的条件太宽了。

网友B:
学了单片机过后无论如何我都会选择单片机来做.NE555那是模电时代的一个万能贴,不过现在是数字时代了,模电万能贴也只是在模电方面用的溜,一个8脚的单片机可扩展性不是一个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问题无解,也可以说有无穷个解。你开出的条件太宽了。

打比方说,有光照,舵机会转动一定的角度,光照没有,它就自动复位了。或者是随着光照强度,舵机慢慢转动,等光慢慢没了,它也自动慢慢回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了单片机过后无论如何我都会选择单片机来做.NE555那是模电时代的一个万能贴,不过现在是数字时代了,模电万 ...

是的,单片机可以用占空比很精准的控制舵机任意转动角度,功能丰富,控制简单,优点很多

网友:
arduino吧,这样的问题,easy,还可以图形化用鼠标拖拽编程

网友C:
我猜楼主是想做太阳能板跟踪太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楼主是想做太阳能板跟踪太阳,

如果是太能能板跟踪装置,那就简单了,一只光电管,两块挡板,一只减速电机就完事。

楼主:
这是一个占空比可调电路,不过是用电位计来改变占空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占空比可调电路,不过是用电位计来改变占空比的

然后非常难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