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价值“2017元”的垃圾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20-06-08):
充电器,不用拆都知道3842+358

背面螺丝拆了,y螺丝

标,写着2017元,4812充电器

内部

这变压器的骨架挺大的

不过里面是皮包骨

毛茸茸风扇

标签

烂大街3842公版方案

推动开关管8n60

ti的358,还行,不是国产杂牌

这个8050生锈了

背面干净

送蟑螂残害

输出

网友:
我觉得,这个用料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是整套电动车的价格吧?

网友:
智能的话应该有一个数显,能显示电池电压或大概百分比。价格的话总觉得像是买充电器送便携款电动车。

网友:
2017年元月份生产的。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吧

网友:
竟然还有输出哈哈哈

网友(2020-07-16):
我觉得做工还过得去了,不是想象那么差了!!

网友(2020-08-17):
哈哈哈2017年元月  生的

网友A:
没充电输出就有电压,这种充电器后期充满不会断电,容易使电池过充,降低电瓶的寿命降!

网友(2021-12-21):
引用 网友A:
没充电输出就有电压,这种充电器后期充满不会断电,容易使电池过充,降低电瓶的寿命降! ...

这和充满断电没有必然关系吧?

网友:
应该是2017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充电输出就有电压,这种充电器后期充满不会断电,容易使电池过充,降低电瓶的寿命降! ...

不是这样的 这种不插电瓶就有输出的是反接保护就用一个二极管 这个二极管要加散热的 楼主拆这个没有 好点的反接保护用可控硅控制 不插电瓶没输出 短接可控硅任意两脚就能强制输出了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的散热风扇是向里边吹风还是向外边吹风(抽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的散热风扇是向里边吹风还是向外边吹风(抽风)?

一般都是向外抽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都是向外抽风

有点意思,按我的理解,向里边吹风不是散热效果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