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废为新,睿登RD6006可调电源装箱+维修插座二合一的多功能电源

楼主(2020-06-08):
去年买的睿登RD6006还没做好,现在RD6012都出来了。前端时间找到一个废电机的接线盒,比划了一下可以装RD6006,面板还有剩余位置可以装串灯插座。图片较多,慢慢上传.

这就是电机的接线盒

里面已经进水上锈了

底板已经变形了,在适当的位置划线切去变形的部分重新做底板

这是重新做的底板

剩下的就是做机箱最繁琐的事,开各种各样的孔
这个接线盒的两端都有一个大孔
风扇孔比较大,可以把原来的孔算在风扇孔里

风扇孔划线打一圈孔,用磨小了的砂轮片修磨内圆非常快,圆弧也比较完美

另一端的孔要补起来

打出风孔

用大一点的钻头去除毛刺

next

网友:
赶上直播了?下面呢?

楼主:
开面板上的孔和后面的电源插座孔

这个接线盒的材质有点硬,开小圆孔和大孔还好,直接用钻头和磨光机就能搞定。小方孔就比较费劲了,先用小钻头打一圈,取下不要的部分在用锉刀慢慢修磨。开小方孔的过程是最慢的

开孔过程没拍照,这个开好所有孔后的样子

用刀片铲去原来的油漆,这油漆的附着力不好,很好铲除

铲除油漆后表面还是很好的,没有锈迹

表面清理干净先喷一层底漆

底漆干后用手喷漆喷面漆,面漆干后又喷了两遍光油。这是漆干后的样子

next

网友A:
DIY最难的就是配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最难的就是配壳子

是的,做壳子最繁琐,工具不齐全更难

楼主:
开始组装接线

底板和四个橡胶脚垫

先装串灯插座部分,多装一个音箱接线夹,和插座并联,方便接不带插头的用电器,接线夹做好绝缘,垫了一块绝缘板

红色开关是串灯插座的总电源开关,绿色开关是直通和串灯切换开关,红色指示灯代表插座直通,绿色指示灯代表插座串灯

next

网友:
最难搞定的就是壳子。这个不错,处理过后颜值很高,比原配的上档次。

楼主:
原来计划接线夹从里朝外装,这样好看些,后来发现里面固定上盖的螺母和接线夹有冲突,只能从外朝里装了

插座部分装完开始装可调电源部分,前级电源是S-400-48V的电源,换了60V的变压器,电感加绕了8圈

RD6006附带的温度探头装在电感这里,靠近电源内部的热敏电阻,在RD6006显示屏上可以显示电源内部的温度,可能不太准确,但可以作为参考

风扇供电采用独立供电,减轻电源自身的辅助电源负担。开关电源原来的风扇插座控制12V继电器,继电器控制辅助电源的220V输入,开关电源内部的风扇和机箱上的风扇并联

接线完成,每根线都留得有余量,看起来有点乱

通电试机

用电阻丝当负载测试

灯座做个配重,胶木材质

两个螺丝孔是固定灯座的,打两个孔敲两颗铜柱进去

表面喷两遍光油看起来还不错

接好线和插头,固定灯座

盖上上盖收工

网友:
不错!楼主搞的相当漂亮

网友:
手艺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
高手,再贴上标签就更完美了

网友B(2020-08-17):
楼主NB啊,这手工做的,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NB啊,这手工做的,服了

做做停停,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做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牛逼

做了很长一段时间,慢工出细活

网友D:
工具好全,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好全,羡慕

工具就是磨光机,台钻,手电钻

网友:
简单工具,强大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