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电容哪里用得上

楼主(2020-06-08):
耐压这么低,容量倒牛逼

楼主:
等下跑个图

网友:
法拉电容,替代电池功能

网友:
很正常的法拉电容,单节耐压2.5~2.7V,一般标2.5V,5串,容量÷5

网友:
这个是阵列卡(RAID卡)上面给缓存用的电容,用于断电保存写缓存里面的数据。

网友:
相当于充电电池了

网友:
应该不合适长期会断电的应用吧,估计自放电比较快!

网友:
安鑫家的法拉电容,当充电电池用

网友:
LSI阵列卡上面用的

网友:
嘿嘿超级电容~

网友:
很是壮观啊

网友:
用在助听器上应该不错,秒充啊

网友:
开始以为是电池,原来是电容。

网友A:
改成并联哈哈,小型点焊机

网友B:
试试看这是容量型还是动力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并联哈哈,小型点焊机

问题来了,用什么做触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这是容量型还是动力型

电容还有动力的?

网友:
阵列卡用这玩意挺坑的吧?自放电不小~

网友:
是的 我买的5.5V5F电容就是容量型的,带载电压下降的很大去掉负载后电压又回升很多,内阻很大

网友:
这个是当电池用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