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美网MT-6800增强版巡线仪拆机

楼主(2020-06-08):
刚刚入手美网MT-6800增强版巡线仪,拆机欣赏一下!

网友:
同款路过
似乎做工比我的好

网友:
不错啊,看京东才260的样子,功能也全,我之前买的聪明鼠也要一百多了,

网友:
这个寻线仪个头好大

网友:
做工不错,而且是使用5号电池,这点必须好评!

网友A:
正想选购一个,目前再看精灵鼠858C。
你这个好像不能测POE交换机(这点很重要,曾经烧毁过几台的总结),美网是5号电池,精明鼠是充电电池(这点也很重要,遇到过现场没电又买不到9V电池的尴尬)。
至于其它美网好像是数字型的,这点精度比精明鼠高,测线长度更长,其它差不多。

网友B:
这个测线长的功能我一直没有搞明白,福路克的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测线长的功能我一直没有搞明白,福路克的可以理解

仪器向双绞线的线对中发送一个很窄的电脉冲信号(窄方波),当这个信号到达网线对端时,因为对端开路(阻抗突然变为无穷大)就会被反射回来,仪器计算接收反射脉冲的时间,网线越长,脉冲一个来回的时间就越长,据此就可以算出网线的长度,并显示到仪器屏幕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想选购一个,目前再看精灵鼠858C。
你这个好像不能测POE交换机(这点很重要,曾经烧毁过几台的总结),美 ...

这款可以接POE交换机,但是不可以接POE强制供电设备, 也就是有识别电路的POE交换机可以使用

网友C(2022-03-23):
一对线,那么大干扰有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对线,那么大干扰有啥用啊

没有一点干扰,我拆了寻线端

网友D:
我觉得精明鼠的要比这个要好,国产寻线仪里面有名一点的就是精明鼠和杉木林了。

这个美网的优势是什么呢?难道他寻线的信号是数字信号吗?精明鼠的好像是发送音频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精明鼠的要比这个要好,国产寻线仪里面有名一点的就是精明鼠和杉木林了。

这个美网的优势是什么呢? ...

你买来用了就知道区别了,jms我同样买了用过,美网6800寻线没有一点噪音杂音,网线长度,寻断点位置误差非常小,准确度非常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买来用了就知道区别了,jms我同样买了用过,美网6800寻线没有一点噪音杂音,网线长度,寻断点位置误差非 ...

我现在就在用精明鼠的呀。但我没用过美网的。不如楼主来个演示视频看下效果如何

网友(2023-08-15):
同款,我那个买的早,HW:100;SW:85的。我看现在SW固件好像都120多了。

网友(2024-08-09):
这个还有单片机?看着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