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376+3415(2.4a)方案5v2a晨阳版魅族up0520充电头拆机

楼主(2020-06-08):
好小体积,做到了2a输出。使用的方案理论可以输出2.4a
方案:https://wk.baidu.com/view/726b93fb5a8102d276a22fd0

充电器

输出口

磁铁不吸

底部参数

插脚不吸,可以看出黄铜材质

梆。。。爆开看看

内部

ee16高频变压器

电容400v10u x2

输出固态6.3v820u

输入保险电阻2.2欧

开关管ns70r1k2

有个电容跨在冷热之间,解决充电跳屏

背面

3776bm

拿掉冷热隔离塑料片

3415b

d+d-是短接

睿登表和负载借走了,简单绿袍电阻测试。2a情况下还有5.21v,带线补。

网友:
魅族好评!这个充电器质量不错,又小巧

网友:
小体积,就怕高温炸

网友:
我觉得调到1安限流保守些,长时间2安内部元器件容易过热加快老化。

网友:
小米插座老款的也是这个方案

网友:
魅族的做工一直很不错,我很久以前买的魅族低端机,几百块的,即然配的索尼电池。

网友:
体积小巧,适合带着走

网友(2023-01-01):
还有个固态,良心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