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yoga2 13,电池有电但机子识别为0电量导致无法开机,莫名其妙解决了!

楼主(2020-06-09):
大舅子的一台联想笔记本yoga2 13,i5-4200u+4G的机子,之前用着用着忽然黑屏了,再也开不了机,找我帮看看。
没办法,这机子还是我帮他选的,有问题肯定找我,但这机子集成度很高,我也没辙,跑去找联想售后,售后告知是主板坏了,需要更换,c面塑料也脆化了,好几个螺丝柱都碎了!!!换主板和c面,价格超过1500,我晕……

拿回来自己弄,某宝入手c面和主板,换上后外接电源后成功点亮,运行ok……

但问题来了:
用电池就无法开机,按电源键黄灯闪几下就没反应了;
外接电源能开机并正常运行,但桌面电池电量显示一直是0%(注意没有显示正在充电),提示是正在使用外接电源;此时拔掉外接电源,马上提示电量为0%要求关机,不理它,机子依然在正常运行,此时我特意运行了跑分软件十几分钟,还是正常,说明其实电池电量充足!但关机后不接外接电源,再开机还是不亮。

首先排除系统问题,因为不外接电源根本开不了机,还没到系统启动这一步呢!
我怀疑是三个方向:
1、主板相关部分坏……这个最糟糕,大概率要换主板;
2、电池电路板坏;
3、联想主板和电池有特殊验证手段,外人不能随便换,但联想工程师可以轻松搞定!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

今天拿去联想售后帮检测,结果是到了那里,客服直接开机……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晕,机子自己好了……感觉和我帮人家修电脑一样,别人用是坏的,拿来我一开,没问题啊?!这种情况碰到过好几次了……

好事,只能等问题再次出现了,最好别出现……

网友:
这种情况电池问题,主板坏的都有可能。可以送到外面让维修笔记本的人看看,如果是主板问题就修一下主板,这种问题一般属于小问题,电池坏了就直接换电池了。如果没移动使用需求,直接就插电用算了,也不是什么新机器。

网友:
看样子是电池锁死了,重新刷下数据吧,淘宝有这个业务,30块钱

网友:
内置的电池超薄本一般片状的多,可以取出电池,量测电池电压,如果几块电池电压差不多,外置充电至充满,再放到笔记本上使用。一般可以激活

网友A:
会不会内置电池断开在接上上需要什么激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内置电池断开在接上上需要什么激活程序。

之前电池拆过几次,没这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电池拆过几次,没这问题的

那你看看是不是电池插针有虚焊或脱针了的,主板无法跟电池通讯,就不能识别电池特性,就无法使用。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电池锁死了,可以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电脑有时候欺软怕硬,碰到恶人就怂——经常别人的电脑说有问题不运行或者不开机,然后我过去一试正常,他们都说电脑怕我这个恶人,因为我动不动就硬关机拍机箱开后盖格硬盘装系统——反正找到我的时候如果已经不好用了,所以无所谓怎么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