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冗余大法解决摩托车漏油问题

楼主(2020-06-09):
我的摩托车一直有个慢性漏油问题,有时漏有时不漏就像薛定谔的猫,轻微的时候化油器液面变高,启动困难,严重时就这样

汽油从化油器主喷孔溢出,经过节气门一直流到空气滤里,汽油外泄
汽油漏油有几方面原因,一般是化油器的浮子坏了,不能控制液面高度,还有油顶子密封性不好,这个换化油器可以解决
这是换下的化油器,真空膜式的

但摩托车里有个自动的供油开关,当摩托车发动机停止时,进气口的负压消失,供油开关就自动关断,这相当于保险作用,那漏油问题也相关有负压开关的可靠性问题
那就用冗余大法来提高可靠性吧,下图中右边两个圆形部件就是负压开关,把两个串联起来,无论哪个偶然时限,就还有一个保证关断。

网友:
楼主这个办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gy6?找个好点成色的大公主的

网友:
GY6``````````````48:lol::lol:

网友:
GY6本来就是双保险了啊,一个负压开关,一个油浮子顶针。

网友:
如果再可靠点就再加一个

网友A:
我那台也是,某次加油后,第二天启动不了,发现油漏得和LZ第一图一样,空滤全部湿透,地上也是一滩油。后来把油抽出来,隔天又可发动了,到朋友那儿,他把化油器拆下来紧了两下就好了...但是这开了1W KM的摩托,噪音巨大,耗油也厉害了

网友:
怕是化油器顶针关闭不严了,,燃油滤清失效,,油箱铁锈下去了,不从根本解决问题,这都来了大法了,这里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那台也是,某次加油后,第二天启动不了,发现油漏得和LZ第一图一样,空滤全部湿透,地上也是一滩油。后来 ...

空滤太脏会耗油

网友:
内滤不好了吧

网友:
看照片有2个负压开关,为何装2个负压开关呢?

网友:
机车结构真心不懂

网友:
圆形的负压开关没看见过好像是热泵进气

网友(2020-07-19):
搞个机械开关,不骑就关掉,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