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电影看了一半开博尔盒子电源坏了

楼主(2020-06-09):
晚上看电影看了一半,突然机顶盒罢工,原以为是机顶盒(开博尔K660i)坏了,经过检查是电源(12V 2A)坏了,记得电源一般故障多发生在通电瞬间,像这个工作途中突然罢工,一般是电源哪里坏了?看了这个电源没有螺丝,估计是超声波焊接,怎么拆开呢?可能的故障原因是?

网友A:
用毛巾包住电源,然后用锤子轻轻敲打缝隙处,一会儿就能打开了。故障可能是10μF/400V滤波电容失效,保险烧断,输入端限流电阻开路,整流二极管击穿,电源芯片损坏……

网友:
一步一步吧,先开壳,讲可能性就浪费时间了,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毛巾包住电源,然后用锤子轻轻敲打缝隙处,一会儿就能打开了。故障可能是10μF/400V滤波电容失效,保险烧 ...

插座坏了。

网友B:
开壳,自己先检查一下,查不出再拍详图,坛友支招。

网友:
换吧,换高质量的。

我家里倒是大把12V4A的电源,都是航嘉,台达之类的老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壳,自己先检查一下,查不出再拍详图,坛友支招。

好的,回家来用传说中的大锤法

网友:
之前我的海美迪电源炸了,拆开一看全糊了,是5V2A的电源,直接找了个手机充电器接上

网友:
楼主连怎么打开都不知道,那还是直接换一个质量好点的电源用吧,修电源还是比较危险的。

网友:
一般来讲拆开看电源做工,好的就修,不好的直接换掉,安全第一

网友:
看看贴纸下有没有藏螺丝,没有就上大锤,运气好的话不会伤及筋骨
输出电容失效的可能性很大,症状是空载有电压,带载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