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山寨笔记本安装系统启动不了

楼主(2020-06-09):
我姐丢了一个山寨笔记本电脑给我,说让我给她重装系统,原来系统启动不了,山寨机用的CPU是J3455.不能装W7,只能装W10,安装还比较顺利,可以进入系统,可是关机或重启之后就进不了系统了,一直进入 wechat_upload15916616325eded440920bc 一个恢复界面,搞了几个小时,一直这样,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搞,指点一二。
wechat_upload15916616315eded43fad18a
wechat_upload15916616335eded441863ae
wechat_upload15916617905eded4de5fd21

网友A:
搜索俄罗斯大神 win10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俄罗斯大神 win10  试试看

这个J3455的电脑不能进PE,只能IOS系统镜像写入U盘安装,好操蛋的感觉

网友:
看看硬盘设置是否对!

网友:
找个最新版的ghost系统。win7或10都行。
最新的Win7支持nvme,十代CPU,usb3.0xhci,最新集显。肯定能装上。
用微Pe制作启动盘uefi启动。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装精简版的win10  一装就好

网友(2023-03-23):
BIOS里有boot U盘启动选项吗?怎么从U盘启动iso镜像的,按F2吗?

网友:
这种山寨本子,要搞清楚存储是ssd还是emmc,按说j系列是支持ssd的。如果关电后再开机就出问题,有可能是硬盘有坏块,断电后有部分文件损坏,再开机就自动进recover,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另外装别的版本试试,总有一款可以的,比如w10home版msdn下载的镜像,别搞乱七八糟的

网友:
换个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wc不知道谁把几年前的帖子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