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万能模块大法修爱玛原装充电器

楼主(2020-06-09):
坛友丢过来两个电动车充电器,一个是杂牌货是摔烂了,一个爱玛原装货是输出闪灯,低压不起振,拖了一个月才有空把两个修好。

先修杂牌货,爱玛留在后面修,因为单片机控制的,需要跑电路,麻烦一些。
正面看没啥问题,插电不亮灯。

屁股就不行了,据说从楼上摔下来的,壳子都烂了。

应该是这个角朝地,烂了

输出孔是兼容的,也说明了它的山寨定位

板子不用说,3842+358方案,奇葩的是有两颗光耦

背面基本上跑跑线路也就搞清楚怎么回事了,各种补焊,
把摔烂的板子裂纹全部刮绿油补上,
变压器也断脚了,刮漆包线补上,以为没事了,插电依旧不亮

拆下来测mos正常,怀疑3842坏

因为驱动电阻正常,给芯片供电15V,没有5V基准产生,
6脚不震荡,芯片发热厉害,换吧

还好以前薅羊毛掳了很多电源芯片,各种型号

怕炸鸡,给IC上了座子,换上新的,依旧没有基准也不震荡,
难道是买到假货芯片了,拆下来离线重测,新的芯片有基准,旧的没有,
看来板子上有问题,没满足启动条件,

跑电路发现第二颗光耦是电池检测的,短接就能启动了,第一个算是修好了

开始修爱玛,
不多说,肯定是原装货,高压有EMI,变压器饱满,次级有可控硅,

坑爹的地方来了,次级是一颗合泰单片机,网上没得卖,里面有程序。
插电LED闪灯,,测供电来回跳动,大概5-6V,高压测大电压正常,PWM芯片供电也跳动。
把光耦,滤波电解,所有的晶体管都测了一遍,没啥问题,难道是单片机挂了?

怀疑这颗单片机有问题HT45F0049

拆下这颗奇葩的6腿mos样的电源芯片,没有短路,
印字SPY180A,应该是西普尔自己打标的IC,
跟TOP256YN TO-220 5脚 电源开关控制器管理芯片相似,
但是多了一个脚,关键是这种冷门芯片不便宜

不死心,淘宝五块钱包邮买了个万能模块挂在高压侧,
拆掉原装6腿的PWM+mos一体芯片,妥妥的正常了,
原来是那个奇葩电源芯片坏了,万幸单片机没事。

这就是原装6脚芯片的实测定义,淘宝没得卖,
网上也没有资料,自己跑电路得到的,
根据这个定义,找兼容芯片或者模块就行。
再不济,也可以用3842+MOS搭一个小板哈哈

网友A:
沙发?已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网友B:
大婶好技术,好心肠!

网友C:
楼主手艺妥妥地

网友D:
什么叫输出孔是兼容的,也说明了它的山寨定位??

网友E:
羊毛总算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已超出该会员当天被打赏总额,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鼓励!

谢谢邓总前来捧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

谢谢捧场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婶好技术,好心肠!

温总过奖了哈哈,瞎折腾,小白修电源可都是跟前辈们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手艺妥妥地

过奖了哈,运气比较好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输出孔是兼容的,也说明了它的山寨定位??

原配充电器一般是自己的口,只有这种山寨兼容充电器才会设计这种通用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羊毛总算用上了

是啊,羊毛吃灰好久哈哈,还好体积小,不占地哈哈

网友G:
嘿嘿两个都是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嘿嘿两个都是奇葩~

其实我觉得这种十几块钱包邮的山寨充电器不值得修,原装充电器六七十块倒是可以修修哈哈,不够人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这种十几块钱包邮的山寨充电器不值得修,原装充电器六七十块倒是可以修修哈哈,不够人工的 ...

嘿嘿就当练手了~

网友H:
让你的羊毛露露脸呗,看看你的万能模块。随便说说你的羊在哪呀,让我也去薅点羊毛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让你的羊毛露露脸呗,看看你的万能模块。随便说说你的羊在哪呀,让我也去薅点羊毛去。 ...

楼主的羊毛估计不少,芯片都是几百上千颗的撸,不过现在不好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让你的羊毛露露脸呗,看看你的万能模块。随便说说你的羊在哪呀,让我也去薅点羊毛去。 ...

茶楼有的呀晒了,几千枚芯片了薅羊毛,薅了好多羊毛,上千枚芯片和元件杂物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465

灌水-两天剁手20次之后准备收手了,你们这群老司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625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羊毛估计不少,芯片都是几百上千颗的撸,不过现在不好撸了

现在不好掳了,加起来一天只能搞两三块钱的红包了,最近掳了三百多枚同步整流升压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