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一些地面波电视天线方面的知识。

楼主(2020-06-09):
某宝上看到不少销售地面波电视天线的,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
农村实用,这个是正规的国家支持的,我那里好多农民伯伯都把锅换成了地面波。
收的台比锅少,但比锅稳定,以前用锅隔一两年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地面波电视清晰度太差了,东莞现在已经没见了

网友:
我在武汉,买的天线和接收器一起60元,可以收19个台,家里老人看看新闻和本地台够用了!我没用买的天线,在室外接了两根铜丝当天线

楼主:
器材:开博视902+八木天线一套。
地区:郑州市区。
距离:距中原福塔直线距离小于4公里。
楼层:5楼阳台内。
接受电视频道数目:31。
接受广播频道数目:8。
31个电视频道:移动频道、河南电视台1-8(有重复),CCTV:1-15(除了3、5、6、7、8)CGTV。另有公交频道(加密频道)。
疑问:为什么没有郑州电视台各个频道播出?
请知情者释疑。

网友:
自制菱形天线

网友:
就是过去收开路电视的鱼骨天线,UHF波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