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2C, A4, 64, 32, AA, 05开卡请教

楼主(2020-06-09):
2C, A4, 64, 32, AA, 04手上有,可以直接开出来但是ID是2C, A4, 64, 32, AA, 05,软件里面配置没有,把04改成05就报错误,试了很多个软件都是这样,把后面的参数修改了,也不行,请教一下,大神应该怎么开?芯片是nw768,2258xt

网友A:
ID最后两位05的找IM3D(05)专用 ,Q1124  R0209,别问我我不会发的

网友:
0914B这个是开L06B B0K用的 你得换一个更新的版本才行

网友B:
用这个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最后两位05的找IM3D(05)专用 ,Q1124  R0209,别问我我不会发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改试试!

谢谢............................

网友C:
SM2258XT_IM3D_PKGS0910A_FWS0909A0_Beta  开卡设置里面有。老毛子网站有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M2258XT_IM3D_PKGS0910A_FWS0909A0_Beta  开卡设置里面有。老毛子网站有下。

朱哥,那个46en 316咋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朱哥,那个46en 316咋样了?

电源部分修好了,软件能识别,其他的还没有动,等天冷了在贴主控闪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源部分修好了,软件能识别,其他的还没有动,等天冷了在贴主控闪存。 ...

等天冷,那的好几个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天冷,那的好几个月吧

还有4个月,工作台在阳台上,会被烤熟!偶尔半夜睡不着会去干点什么的。

网友(2021-06-27):
请问如何选择开卡工具适合自己的颗粒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A:
ID最后两位05的找IM3D(05)专用 ,Q1124  R0209,别问我我不会发的

ID 04的用哪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