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变压器全波充12v电瓶次级空载交流电压应绕到多少为宜

楼主(2020-06-09):
请教:变压器全波脉冲(据说这样充对电瓶最好)充6v,12v电瓶铁芯次级空载交流电压应绕到多少为宜

网友A:
脉冲 好像要交流15V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10.5?电瓶相当于电容,滤波后实际还是会升高的

网友C:
12V电瓶绕到10.5V交流电压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电瓶相当于电容,滤波后实际还是会升高的

充电时不存在滤波电容之说,这个相当于一理想电压源+电阻(内阻)。12V电池,最大充电电压为13.8V~14V。

网友D:
12V电瓶,用双10V交流电全波整流就行了。但是,电网的电压变化范围很大,你需要对你用的电网电压有所了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 好像要交流15V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谢谢坛友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 好像要交流15V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你指半波脉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电瓶,用双10V交流电全波整流就行了。但是,电网的电压变化范围很大,你需要对你用的电网电压有所了解才 ...

为什么双绕组全波单组桥式不行吗按大神说法绕组交流按1.2倍电瓶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双绕组全波单组桥式不行吗按大神说法绕组交流按1.2倍电瓶算

桥式整流也可以的,但多用两只二极管,整流效率低一些。

网友E:
既然这么纠结 直接买开关式得了,或者买一个定时器,计算好大致时间直接机械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电瓶绕到10.5V交流电压就差不多了,

明白了,交流电压1.2倍因为桥是两个二极管所以补偿0.5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既然这么纠结 直接买开关式得了,或者买一个定时器,计算好大致时间直接机械断电 ...

个人觉得这种充电对电瓶最好,正好手里有大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5?电瓶相当于电容,滤波后实际还是会升高的

好像最大14.4v想要充进去必须比它高

网友:
半波充更好,

网友:
全波脉动是交流输出的0.9倍,如果你加了滤波电容当然就是1.2倍左右了

网友F:
说10.5V的都是没有实践过的,这个只是理论值而已。10.5V这么低的电压根本充不满。

我实际试过,交流13V左右输出的变压器,半波整流后给12V铅酸电瓶充电,冲到电瓶13V以上的时候电流就下降到几百ma了,还没到14V就已经只剩下100ma左右了。愿意等个几天几夜才能充满的话你就试试好了。

建议如果是单绕组桥式整流给12V电瓶充电的话交流时电压不低于15V建议16V,如果是半波整流的话不低于14V建议15V。否则就慢慢等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10.5V的都是没有实践过的,这个只是理论值而已。10.5V这么低的电压根本充不满。

我实际试过,交流13V左 ...

一小时前刚做了一个充7A电瓶的,和你说的相符, 市电230V时15V交流,桥整流13.5V,加滤波电容后21V左右,都是空载。不过我这个变压器标得比较小,AC12V,电流350MA。我试了短路电流有1.1A左右,充7AH的电瓶几百MA或许刚刚好。就一个带胶壳的变压器,加上一个210的桥,加了一个12K电阻串个3MM红色LED指示用,充个10来个小时应该可以,反正是给小电瓶补充电,一两个月补一次,怕久了不用过放。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一小时前刚做了一个充7A电瓶的,和你说的相符, 市电230V时15V交流,桥整流13.5V,加滤波电容后21V左右, ...

容量小的电瓶电流还是小一点的好。
我那次是充12V20AH的电瓶,就是电动车的电瓶,变压器标称是12V*2 30W,电脑2.1音响上拆的。
一开始还想着电压有点高,怕充坏,用个定时器定时了,还过一会儿就去测一下电流电压。结果就是我写的那样,也就一开始的时候有个1A左右的电流,后面基本上没电流。充24小时都没充满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容量小的电瓶电流还是小一点的好。
我那次是充12V20AH的电瓶,就是电动车的电瓶,变压器标称是12V*2 30W ...

是这样,之前我一直用可调电源充,也是一会调高一点,一会调高一点,总结出来这种铅酸的,就老式变压器小功率充,基本上恒流,估计大概时间充就是了。皮实耐用。电流不大,一般过充一会儿也不至于开锅跑水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