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016版胜利890C+万用表求助大神

楼主(2020-06-09):
一块2016版胜利890C+开机偶尔一切正常。多数时间开机满屏显示,蜂鸣档不停响,关机在开情况会重复或是不开机,检查测量了三极管。电容,电阻都没有发现异常,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此表精度还可以,所以特来求教大神给予指导,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我的zt109也经常这样,可能表盘问题

网友A:
胜利售后很不错的,我2012年买的890C+今年4月电容档烧毁过,联系售后,直接帮我免费维修了,只要求出来回运费,顺便表扬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自己滴滴响,跳到隔壁的挡位。这表就是带自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胜利售后很不错的,我2012年买的890C+今年4月电容档烧毁过,联系售后,直接帮我免费维修了,只要求出来回运 ...

有联系方式吗、?谢谢。回来的运费怎么付

网友B:
先换个电池试下/看看是不是因为电压低

网友C:
可能是表盘需要清理了。自己的zt219通断档,有时表笔搭一起不响,清掉表盘的润滑脂还是不行,洗板水擦了擦才好。

网友D:
检查下俩保护三极管Q1Q2,标L6,9013。或拆下暂不用,后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表盘需要清理了。自己的zt219通断档,有时表笔搭一起不响,清掉表盘的润滑脂还是不行,洗板水擦了擦 ...

我用工业酒精,天那水,擦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电池试下/看看是不是因为电压低

不是,电池换过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俩保护三极管Q1Q2,标L6,9013。或拆下暂不用,后补

好的,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下俩保护三极管Q1Q2,标L6,9013。或拆下暂不用,后补

经过试验还是一样

网友E:
楼主检查一下晶振周围的电容和那个看不清晰的贴片三级管会有发现的。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i4y1s77G

B站刚看了个视频,感觉症状一样。不过HY12P66是带程序的,没法自己换,还是找售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i4y1s77G

B站刚看了个视频,感觉症状一样。不过HY12P66是带程序的, ...

谢谢,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检查一下晶振周围的电容和那个看不清晰的贴片三级管会有发现的。

好的,谢谢

楼主:
这颗电容好像不放电,每次关机用东西短路电容,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拨盘v片用细砂纸打磨一些,滑道用酒精清洗

网友:
用酒精清洁装盘,胜利表通病,转盘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