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组小米799一代直流变频风扇电池组

楼主(2020-06-09):
天开始热起来了,拿出小米风扇,发现电池电量一直是0,拔掉AC220,直接断电了,估计经过一个冬天,没有充电,电池被饿死了。
搜了下价格,179,好贵,还是自己修吧。
关机取出电池,电池参数如下:
型号:ZLBPLDS01ZMOBP501
额定电压:12V
额定容量:2600mAh(33.6Wh)
充电限制电压:14V

看了一下,电池外壳貌似是超声波焊接的,没有螺丝,用榔头沿着接缝敲一遍,再用螺丝刀撬,很容易就撬开了,边缘基本无损,接近完美拆解,卡扣废掉了。

取下上盖以后,拧下主板两颗固定螺丝,再取电池,发现很难取,猜测底部有双面胶,于是用电吹风给背面加热,注意不要用热风枪,温度太高,塑料扛不住。
加热几分钟以后,然后从边缘撬电池,终于撬下来了,果不其然,背面4条黑色的双面胶,粘性刚刚的。

电池结构为2并2串,标称7.4V,电池型号LGABB41865,2600mAh,3.6V
测试底部的一组电池,电压完全为0,内阻也没有数据,已经彻底废掉了。

顶部的一组电池还好,电压3.457V,内阻38.7mR,充一下电还能用。

主板背面,两颗电感,充电放电各一路。

充电方案为TI的BQ24133,电感3R3

放电方案未知,从丝印没查到芯片型号,欢迎补充,电感2R2。

保护为理光的2节串联保护方案。

拆了一只4节18650的充电宝作为更换电池,注意镍片从2节处剪开,一组调转180度就是2串2并了。
装上以后,只需要焊接正极、负极、中线即可。镍片焊接是非常容易的。
小心镍片非常锋利,手上被切了一个小口子,疼。

焊接正极之前,使用UIMeter测试一下静态电流,626uA,这个数值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装到风扇里面,静态电流会更高,冬天存放,还是定期拿出来充一下电。

正极、负极、中点分别焊好。注意正极贴一些高温胶带,增强绝缘。

盖上盖子,因为卡扣已经损坏,使用胶带缠一下固定即可,万一以后再需要换电池,撕掉胶带就可以了。
放回风扇测试,功能一切正常。

总结:
这个电池,主板用料非常好,12V降压和12V升压,完全可以当作一个12V的UPS来使用,电芯是4节LG 2600mAh,还算厚道,出品方为紫米公司,179的价格和移动电源比稍高了一点,不过考虑到出货量比移动电源少得多,也还算合理。
从技术上来讲,充放电电路放到电池组里面是非常不合理的,风扇底座有巨大的空间,完全可以放到风扇底座中,电池组里面只保留保护和均衡电路就可以了。而且这个电池设计时显然是当作一次性用品来设计的,电池坏了,充放电主板随着一起扔了非常可惜。希望本文能帮助到遇到同样问题的网友。

网友:
很多东西都是放着放着就坏了,所以要经常拿出来用用

网友A:
有点小贵,这要加一组开关,不用关掉,设计有问题,长期待机供电,自己饿死的

网友:
还是质量问题,好的锂电池放十几年都没问题。

网友:
我好奇你这风扇啥样子,

网友:
有点像大疆无人机智能电池组,集成双向升降压电路等,还好没像笔记本锁电芯。风扇价格挺贵,我用的是12伏直流微风夹扇,接充电宝发现电压不够无法启动,给12伏微风扇内置升压小板解决,顺便多了调速,只是太低转速无法启动电机抖动。

网友B:
额定电压:12V
额定容量:2600mAh(33.6Wh)
充电限制电压:14V

笔误,是2800mAh

网友:
放着一两年不用,锂电池电池就坏的都不算是合格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定电压:12V
额定容量:2600mAh(33.6Wh)
充电限制电压:14V

LGABB41865就是2600mAh,小米早期10400四节移动电源上用的那款。
2800mAh是升压到12V以后等效Ah容量,2.8*12=33.6Wh,就是标的Wh数。
因为是2并,如果按移动电源那种标法应该是5200mAh。
4节电池Wh容量为2.6*3.6*4=37.44Wh,升压到12V以后只剩33.6Wh了,升压效率大约90%

网友:
不错图片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小贵,这要加一组开关,不用关掉,设计有问题,长期待机供电,自己饿死的 ...

静态电流0.623mA,电池容量5200mAh,待机时间5200/0.623=8347小时接近一年了, 足够熬过冬天。但是放到风扇里面就不好说了。

网友:
实际上放在风扇里,主要的功耗是控制电路和wifi模块的功耗,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还是得看保护板的保护效果。可能是保护板存在漏电,低电压保护后,依旧在继续放电,然后电池饿死

网友:
冬天的时候把风扇从底座拔下来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冬天都是把电池抠出来单独存放。
话说这个电池拿来给T12供电是不是挺好。

网友:
我好奇你这风扇啥样子

网友:
你什么风扇 上图看看

网友:
十几年前,第1台笔记本电脑,为了延长笔记本电池寿命,就把电池取出来,谁知电池自放电把电路给锁掉了。

网友:
我也有两台米家1x准备加电池玩玩

网友:
加个开关,或者电池单独来个低压保护电路。
估计是保护电路设计有问题,持续升压耗电

网友:
感觉保护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