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的300m无线桌面ap拆解

楼主(2020-06-09):
闲来无事,拆解一个300m无线ap,详见下图

网友:
这不就是个tp的路由器吗?
服了这外壳设计,被老鼠咬过似的

楼主:
是fat模式的桌面型ap,型号:tl-ap300d,管理ip:192.168.1.254,原来在办公室使用,后来不知哪个元件损坏了,所以就拆开了

楼主:
这是地盘的商标,是瘦ap

楼主:
这是底座说明

网友:
可胖可瘦的

网友A:
第二张图 电源和网口中间的开关 是胖瘦双模可调的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 电源和网口中间的开关 是胖瘦双模可调的AP

是的,我们用的是瘦ap

网友:
测量供电部分,看看3.3V是否正常,说不定能修好。AP比你那个WR842N配置好。

网友:
哇塞!我就喜欢这种窟窟窿窿的壳子

网友:
有3台在用,里面够简单的,卖200多,暴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