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经典,强悍稳定:TA30 MAX战术手电

楼主(2020-06-09):
说起TA30,手电爱好者几乎无人不知,这是国内战术装备大厂纳丽德Nextorch多年前推出的一款经典尾部磁环调光的战术手电。现在,顺应21700锂电池的兴起,TA30有了升级版,这就是TA30 MAXTA30 MAX不但传承了TA30的经典,并且做了一系列改进和优化,个人总结为“四变四不变”,下面做详细介绍。

变化一:筒身更粗壮,握持稳定。
对于手大的人来讲,21700电池手电的筒身,握起来更加趁手。TA30 MAX全长152.5mm,筒身直径为27.5mm,灯头最大直径38.5mm,尾部直径29.8mm,磁环直径略大一些为31mm,比TA30整体大了一圈。

由于使用了质轻且坚固的铝合金材质,TA30 MAX带标配21700锂离子电池和战术指环的标准战术使用重量约229克,拿在手里比较有份量,沉甸甸的感觉带给使用者踏实的心理感受。

变化二:大容量电池,续航能力更强。
TA30 MAX标配一只5000mAh的带直充功能的21700锂离子电池,同样是纳丽德经典的黑白绿三色配色,电池采用TYPE-C接口,不分正反面支持盲插,同时可以过大电流,支持快速充电。

大容量电池带来的好处,就是显著增强了续航时间,经实际测试,满电的情况下,开启极亮2100lm,持续点亮超过3小时。后面再详细介绍。这颗电池支持直充,纳丽德设计了智能充电电路,起始用不到0.1A的小电流激活电池。

电池正极圆心处有一盏电量指示灯,红色表示充电中。充电最高电流大概为1.35A,最大功率接近7W

2.6V左右开始充电,充到蓝色指示灯亮,用时4小时8分钟,共充入4366mAh22Wh电量,与标称值一致。指示灯与电量情况一致,充电电流降为0,蓝灯立刻亮起,给使用者准确的判断。

充电截止电压为4.19V,设置也比较精准,没有对锂电池过充,保证了使用安全。

变化三:发光核心升级,亮度更高。
这次升级,TA30 MAX使用了CREE XHP50.2 LED灯珠,这是一个四核灯珠,比TA303535封装的XPL或者P9灯珠更大,纳丽德给它的最大光通量达到了2100lm,没有将性能发挥到极致,但是保证了良好的光照以及性能的稳定,远超我手上这版TA301100lm

灯头玻璃采用镀膜工艺,略呈淡紫色,可以提高LED灯珠光线的透射率,增加光照也就是更亮。橘面铝合金反光杯,形成漫反射,可以使出射光线更加均匀柔和。

TA30 MAX的灯头通光口径达到29.5mm,大灯珠配合铝合金橘面反光杯形成满满一杯黄水,灯杯深度约38mm,在具有较好的泛光效果前提下,也兼顾了不错的远射能力。

从对墙光斑来看,近距离能够看出攻击头形成的三瓣阴影,这个情况在TA30也有,光斑党此处请绕行。这也是后面将介绍到的,为什么不将攻击头加高的主要原因。总体看光斑亮度比较均匀,三个档位没有频闪和啸叫,完全能满足实用党的需求。

TA30 MAX的光通量比较大,光柱在黑夜清晰可见,主光柱开射角度大约为5°,随着光锥逐渐向外发散,亮度也逐渐降低,从黑夜视觉效果来讲,要强于TA30不少。

平时使用低亮或者中亮档位即可实现近距离的照明,光斑比较集中,中心亮度较高,穿透性较好,XHP50.2灯珠虽说是正白光,也有点发黄,不会觉得地面反射光线特别刺眼。

三档亮度在夜里使用,可视面积逐渐增大、可视范围逐渐开阔、可视距离逐渐变远,高亮档在白色水泥路面的反光甚至比较刺眼,视觉效果清晰。TA30 MAX的光线穿透能力强,可以想象2100lm光通量的爆闪效果,近可迅速制敌,远可作为强光信号,向队友发出清晰提示。

TA30 MAX光斑比较集中,从射程来讲,高亮档位完全能够覆盖200米开外的湖岸,在水中的倒影也能看见,近处则非常亮,适合夜晚搜索使用。而且,把TA30 MAX作为战术搜索筒,一般情况就不用携带较大的手电,简单便携一个人就能搞定,而且高亮度续航时间长,用光需求可以很好地满足。

在比较开阔的地方使用,TA30 MAX也能带来比较开阔的视野,覆盖较大的照射面积,橘面光杯的泛光效果也不错。

变化四:双层筒身,防误触能倒立。
TA30 MAX采用双层筒身,内层套筒负责导电,筒壁厚度达到了3mm,筒身的坚固性、电路的稳定性均得到较大提升。尾盖部位为电池正极触点,镀金工艺可以防止氧化,减少接触电阻。

筒身内部筒壁光滑,负极为镀金弹簧,行程和弹性可以使TA30 MAX配适更多长度略有不同的电池。由于多了直充功能,标配电池略长,试了一下其他正常带保护板的、以及平头不带保护板21700电池,也能在TA30 MAX完美适用。

TA30 MAX表面采用军规III级黑色硬质氧化,氧化层细腻无色差。与TA30相比,筒身小方块防滑设计的纵横线更细,赤手抓握的触感更加舒适。

TA30 MAX的尾部更加粗大,采用了U型设计,多了两个支撑凸耳。细看,尾盖胶帽的“纳”字标志也做了改动,凹凸的方式可以增大摩擦力,按压操作时不易滑动,确保了使用的稳定性。

这样一来,TA30 MAX就实现了可以完美倒立的使用方式,而且有了两个凸耳的保护,也能避免开关因碰撞、挤压而误触发,保证战术使用的精准无误。

TA30 MAX改进了TA30的尾部设置,能够倒立使用,这就意味着照明用光的方式更加灵活,可以利用房间屋顶和墙壁的漫反射,实现临时或者停电时的整屋照明,在战术应用和日常生活中都非常方便。

不变一:八棱加强筋,纳家经典。
两只筒的外观几乎一致,看到八条棱,家族特色鲜明,马上就知道是纳丽德的产品,产品辨识度极高。加强结构可以有效保证灯头的强度,保证极端使用条件下的可靠性。

不变二:锆珠攻击头,低调可靠。
两者都采用不锈钢头部压环,保护灯头不易受损。三颗锆珠攻击头呈120°对称分布,锆珠硬度大、外观和谐,关键时刻能够发挥作用。

破窗头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在危急时刻击破汽车玻璃,实现快速逃生。现在公共交通工具都设置有破窗锤,私家车常备一只也非常有必要。找不到合适的车窗下手,还是拿钢化玻璃做个测试,这是厚度约6mm的钢化玻璃,板儿砖拍上去毫发无损。

使用TA30 MAX的灯头轻轻一敲,在点接触的极大压强作用下,钢化玻璃应声而碎,锆珠的破窗作用很强悍,可能是受限于前面讲过的光斑原因,锆珠凸出较小,使用中得把握好敲击的落点。

不变三:战术尾按,磁环调光。
尾部开关的好处就是可以迅速找到开关,方便盲按操作。TA30 MAX尾按是静音、双触发、正向开关,无论磁环在哪个档位,半按迅速点亮2100lm最大光通量;用力按下去实现爆闪,执法过程中使用反应非常迅速。爆闪时需要的按动力度挺大,手指容易松劲,建议可以再调节一下弹簧的力度。

磁环为5个档位,分别是战术、低亮、中亮、高亮、爆闪。战术位也是待机位,平时将磁环放在此位置即可,需要时随时按压开关按钮就能实现战术点亮。磁环为多条纵向凹凸设计,方便手指捏住转动,单手即可轻松操控。

磁环和尾按配合起来,赋予了TA30 MAX灵活丰富的操作,满足不同条件下的用光需求。磁环转动顺畅,待机电流微小,转动到位有清晰的触觉反馈,正常使用过程中没有断档跳档的情况发生。磁环调光的优点一方面是简单容易掌握,另一方面就是可以双向调光,实用性更强。

但是,在两个档位行程的中间位置,确实存在有一个断电的点,在此位置灯不会点亮。正常操作调光时旋转的速度会比较快,这个位置被一带而过,几乎不会被关注到。

TA30 MAX三个档位通过磁环控制调光,逻辑非常简单清晰,实际使用中不容易引起混乱,再加上尾按的战术高亮、爆闪功能,TA30 MAX的操作很简单,使用很方便。

不变四:丰富配件,使用灵活。
TA30 MAX同样采用家族白绿配色纸盒包装,正面反面的印字清晰,信息全面,产品的主要特点一览无余。

包装盒内为配件包括手电、电池、说明书、手绳、备用密封圈、质保卡、充电线、18650-21700电池转接筒等,到手即能使用。

同样,纳丽德还为TA30 MAX设计生产了战术快拨套V5、战术指环FR-2等附件,为TA30 MAX的携带、使用提供更多解决方案。

配件均为尼龙材质,弹性、强度、抗造能力都很好。战术指环FR-2兼做抱夹,夹持比较紧,使用中甩动手电也不会掉落。战术快拨套V5为卡座夹持式,灯头卡座和夹板完美配适TA30 MAX,夹板空间可调,皮带背板适用于宽度55mm、厚度5mm以内的腰带。

1、战术指环FR-2
FR-2为可拆卸结构,比FR-1夹持更稳定,在TA30 MAX上不会晃动,使用起来也更加顺手。

个人认为这样改进最大的好处就是,拧动尾盖时,不会再被指环挡住而通过磁环的转动来带动尾盖,保证了磁环的使用寿命。

战术指环的作用第一就是能够使握持更加稳定,随便挂一根指头,即使手指不发力,也能保持手电在手中的稳定状态,特别是在重按尾部开关激发爆闪时,可以利用指环的反作用力,操作更加省心。

另外就是能实现更多的持筒姿势,尤其是军警执法人员,需要手持的装备较多,可以保证手电与其他装备更好地配合使用。

2、战术快拨套V5
战术快拨套主要的作用是方便手电携带,V5可以说是为了TA30 MAX量身打造,可以很方便地将TA30 MAX挂在腰带背包背带等位置上,不占用口袋和背包的空间。V5结构多处加强,坚固稳定,皮实耐造,使用起来可以随便折腾。

快拨,顾名思义就是可以随手一拨就实现光照,特别是TA30 MAX这种战术点射+爆闪的设计,不用拔出手电,只需转动快拨套,大致对准前方就能开启爆闪,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配合V5的挂载作用,也能使TA30 MAX在腰间保持常亮,进一步解放双手,同时不影响正常照明使用。

另外,TA30 MAXV5中的取出和放入也比较方便,弹力夹持压板也比较宽大,便于操作,多次插拔后观察,筒身也几乎没有磨损的痕迹,V5也没有任何异样。

续航持久、发热可控、防水优异
使用标配5000mAh电池来测试一下TA30 MAX的续航能力,使用照度计记录照度数据来模拟光通量,同时在灯头和筒身中部连接热电偶测温,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50厘米。

先来看看3个常亮档位的照度情况,对应的照度阶梯如下图所示,低亮70lm对应3830lux;中亮380lm对应18900lux;高亮2100lm对应123200lux,比例大致一致。个人感觉,如果能将提高中亮光通量为500lm左右,亮度阶梯应该能更加合理。

开启高亮后照度即开始缓慢下降,肉眼无法察觉。约150秒,TA30 MAX开始降档,约420秒左右完成降档,开始恒流输出,此时照度约为中亮档位照度的2.6倍。

降档后,TA30 MAX几乎保持水平状态输出,恒流性能较好。地15分钟、46分钟,还有两次小幅降档。

1小时20分,轻按开关,可以再次开启高亮,照度超过12lux,与满电状态几乎一致,TA30 MAX可以在关键时刻保证高亮度输出。

此后,照度仍然保持较高输出,2小时53分,主灯开始不规律闪烁,提示电量不足。闪烁约1分钟自动关机。静置一段时间后,电池自恢复,可以手动再次打开主灯,并能打开中亮,但几秒种后再次自动关机。此后可以再次开启低亮,并持续较长时间照明,增加了极限状态使用时间。总的来讲,TA30 MAX能够以远高于中亮的连读持续照明3个小时,续航能力不错。

此时,取出电池,电压仍有2.66V左右,TA30 MAX没有对锂电池过放,可以安全放心使用。

在做照度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测温计测量了灯头和筒身表面的温度,室温约为25.8℃左右,每10秒记录一次温度读数,共记录了9分钟。降档前,两处温度都在快速上升,灯头温度在降档中期开始缓慢下降,最高温度为46.2℃。筒身温度一直在升高,最后与灯头温度比较接近,最高约42.5℃,实现了全筒散热。

TA30 MAX为一体筒身设计,筒身也参与散热。约1小时左右,发热散热大致均衡,此时灯头温度为55.4℃,筒身温度稍低一度,为49.6℃,虽然很热,但是使用中绝对不会烫手。室外通风状态良好的情况下,温度应该还可以低5℃左右。

虽然是磁环调光,但TA30 MAX作为战术手电,防水能力也达到了IPX8的水平,点亮放在鱼缸中泡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异常,在严苛条件下可以放心使用TA30 MAX,确保使用者能够从容应对复杂多变的战术环境,关键时刻不掉链子。

体验总结
最后,简单对NEXTORCH纳丽德TA30 MAX战术手电做个总结。TA30 MAX延续了纳丽德一贯的高质量稳定性能,对经典做了传承和升级,在方便操作、快速反应、稳定输出的同时,带来更高的亮度、更强壮的筒身、更长的续航。

个人感觉,TA30 MAX的磁环调光操作和顶部锆珠破窗头,在实际使用中非常实用,平时放在私家车里或者随身带一只以备不时之需,是非常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