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us的 bt-c3100怎么测电池容量

楼主(2020-06-09):
说明书上 写着 charge-discharge-charge 我是一脸懵啊 ? 难道要先充一次电,再放一次,再充一次么 ?

楼主:
我点了 test模式  木反应啊

网友:
没这么快,先充满电,在放电(放电时mAh就显示实时放电容量),放电完,会自己充满电。

网友A:
charge-discharge-charge就是测容量模式了,先充满,再测放电容量,再充满,但是有个独立的discharge模式,测电池剩下的电量,如果是满电的,就是容量了

网友B:
好像就是充满后,彻底放一遍电,然后再充满测出容量的

网友:
先充满,然后放至设定的截止电压,给出放电容量,然后再把电池充满。充电器给出的电池容量是放电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ge-discharge-charge就是测容量模式了,先充满,再测放电容量,再充满,但是有个独立的discharge模式, ...

感谢回复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就是充满后,彻底放一遍电,然后再充满测出容量的

感谢回复 晓得了

网友:
按“MODE”数次看看显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