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正常工作途中突然停止工作的电源,并请教如何检修

楼主(2020-06-09):
晚上看电影看了一半,突然开博尔K660i机顶盒罢工,原以为是机顶盒坏了,经过检查是电源(12V 2A)坏了,记得电源一般故障多发生在通电瞬间,像这个工作途中突然罢工,一般是电源哪里坏了?可能的故障原因是?

网友A:
次级整流二极管,就那俩个并联的,431,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整流二极管,就那俩个并联的,431,光耦,

保险丝可能性也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可能性也大吧?

就这电源,真的要炸保险,就没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功率器件,电容,容易坏的就那么几个件~

网友B:
检查R1,R2(754)有没有开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险丝可能性也大吧?

如果保险丝烧掉,高压部分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基本就没啥维修价值了。先检查低压输出部分吧

网友C:
这焊盘好象脱落了,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焊盘好象脱落了,检查看看。

谢谢。晚上回去仔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焊盘好象脱落了,检查看看。

排除焊盘脱落的原因,已经补焊,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整流二极管,就那俩个并联的,431,光耦,

数字万用表测图上两个并联二极管蜂鸣器叫,证明电路通,二极管被击穿,请问有哪几种型号可以替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R1,R2(754)有没有开路!

电阻R1R2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万用表测图上两个并联二极管蜂鸣器叫,证明电路通,二极管被击穿,请问有哪几种型号可以替换?谢谢 ...

有很多,快恢复二极管,注意耐压和电流,我不是神仙,不会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R1R2阻值正常

可能主控挂了!

网友:
感觉你当地电压不稳造成的瞬时输入电压过高。 刚好你这个开关电源几乎没有输入防浪涌设计。 注意看, EMI做了, 但是一个蓝色的小压敏VDR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