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金士顿固态,不认盘,有同款固态吗?问一下阻值多少?

楼主(2020-06-09):
金士顿固态硬盘,俗称大号U盘

存储颗粒

主控芯片CL13824Z,就是SF2281

不认盘,不知道哪里坏了?

测了主板上面的几个电容,阻值30几欧

这是短路了?还是正常的呢?

有同款主板的朋友,可以帮忙测测吗?

短接后,还是不能识别

短接后,在windows下会识别吗?

还是说,需要在虚拟机里面用开卡工具才可以识别呢?

在windows下,短接不能识别,是否说明硬件有问题呢?

开卡,必须要虚拟机吗?有没有windows下的开卡工具呢?

补充内容 (2021-2-22 09:42):
已经搞定啦 这个早就修好了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394

楼主:
等待大神出现

网友A:
短接rom,在Linux下开卡

网友B:
当初99元的京东促销货,就是没有下手了。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测电容的阻值。测得的结果那只是那个回路的阻值,30几欧也不能说明有短路吧。

按折腾家电的思路,
在无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本人喜欢顺着供电的线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rom,在Linux下开卡

就是不知道硬件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初99元的京东促销货,就是没有下手了。
请教一下,为什么要测电容的阻值。测得的结果那只是那个回路的阻 ...

99啊?不是吧?

现在这种坏的,还可以卖60元呢

网友:
不要瞎折腾了,里面真坏了,就不是你能弄得好的。  建议买个硬盘盒装上固态,在接电脑看看能不能识别到吧。

网友:
拆了做个7,8个U盘

网友:
嗯,16个8G镁光的F,做两个64GU盘吧,双面主控板,单面四层叠焊

网友:
开卡吧 难得还是正片

网友:
这个开卡吧,你这个跟我手上8贴的镁光芯片的似乎一样,不过我的是打金士顿的标。论坛有此SSD的开卡ID,我就是请教了发帖的大神,一次开卡成功的。
不过用镁光芯片的速度确实惨不忍睹

网友:
要开卡,必须要用硬盘盒接usb口用对应主控的程序。直接接电脑是没有用的

网友:
满板看着挺舒服啊

网友:
要开卡
短接rom,在Linux下开卡

网友:
应该是必须在虚拟机里开盘的,我有个跟你这个一样的型号,电路板好像也差不多,也是不识别,开盘后好了,不过这货开盘太麻烦了,u盘量产网好像有教程,相当的难搞

网友(2021-01-29):
阻值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这大号U盘,应该就是主控太慢了吧

网友:
电容电阻都分不清,你修啥呢,,,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10&mobile=2

网友:
量一下电压是否都正常。
这个MLC正片现在挺少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