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索尼CD随身听(SONY Discman D-111)

楼主(2020-06-09):
前天早市淘的,80元带一个索尼6V电源,机器全好用,闲鱼看了一下价格不算亏吧,成色比较一般,少废话上图:

合照

+
电源不知道真的假的,空载电压7.77V,铁心变压器?重量到不沉。

外观。

开仓,光头挺新净的,盖子靠铰链连接,和磁带随身听的仓们连接有点类似。

电池仓没有腐蚀痕迹。

没有卡扣,拧下背面和电池仓里的螺丝就打开了。

KSS-330A光头特写,网上保有量不少,方便更换,这个机器光头上正版碟秒读,就不用换了。

电路板正面特写,电容也没有漏夜迹象。

背面看的鸡皮疙瘩起来了。

就两个芯片。

这个机子不算是出名的型号,听感还可以,分离度不错,三频还算均衡,推力大,缺点BASS boost 没开就有点轰头的感觉,所以整体听感略有些闷的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电容之类元件老化所致。谢谢观赏!

网友:
不错的古董啊!值得收藏!

网友A:
空载高了吧。不拆么?
做工还不错。不开BAss也没闷?哪咋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高了吧。不拆么?
做工还不错。不开BAss也没闷?哪咋搞?

没找到开壳的地方,铁心变压器空载高点也正常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开壳的地方,铁心变压器空载高点也正常吧。

100V-240V输入,应该不是铁心变压器吧。

网友(2020-07-17):
跟爱华的一款感觉好像,光头长得都一样

网友B:
我很奇怪索尼的cd那个电机只有两根线不是步进电机,光头如何定位,其他的光驱好像都是四线的,难道索尼有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奇怪索尼的cd那个电机只有两根线不是步进电机,光头如何定位,其他的光驱好像都是四线的,难道索尼有黑 ...

这个还真没注意到啊。

网友:
索尼CD机没听过那个型号声音闷的。配的耳机问题吧

网友:
80元买到索尼随身听真的赚翻了,恭喜楼主了

网友:
现在马爸爸家CD都卖到天价了。。。

网友:
好老的万用表~~

网友:
显示屏有背光吗

网友:
机器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用CD的少了

还是用手机听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