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站起来降降温,改造Louis LED 灯。

楼主(2020-06-09):
路易华登(Louis Walden),这个灯当时在老站应该响应者不少吧, 咱也照着买二送一,30¥177.65,实到手45个弄了一堆,然后亲戚朋友到处送

这灯还是可以的,功率与散热用料也够足的,用手机对着照,不闪。拆开大概1MM厚的铝质PCB上印着:(前面输出来,页面不显示)45MM-2030-10S——直径-灯珠-10串?圆形铝质PCB直径上串装了10个1W的 2030 LED 灯珠。

灯壳兼散热看起来是不错。

个,不小。

功率也足,甚至超了。

所以,就有个问题。这灯是用可伸缩支架安置工作台上,虽然开了空调,但如果移动跟前,还是能感觉到一丝丝的热辐射,用手触摸,温度还是相当高,不能过8秒左右直接放置,早想给改改,只是懒,放到现在才处理。
怎么改?当然得跟那些高手们一样找 Datasheet 了,只是板上被打了三防胶(这点好评)破坏模糊了IC上的印刷字,只好在手机的帮助下左转转右转转,上看看下瞅瞅,总算瞄出点苗头,大概好像可能应该是:BP9???,一通搜索并依据管脚与从PDF上的典型应用及公式计算的参照结果,最后确定晶丰明源的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芯片BP9916D,如果不是一样,就是兼容。
典型应用

PCB上的布线

前面提到,她太烧了,尤其夏天也来了,想动动那个电阻给她降降温。

从原灯的标签标识的功率为10W,对照上图的公式计算大致算下,找到的Datasheet是可以的,接下来设定个预想亮度目标与电流值,然后去凑电阻,最终得到个可以接受的方式:目标8W,简单计算后,尴尬了,手上没有SMD器件,翻遍老板阻值对,功率不行;功率行了,阻值又不行。那就找直插的(幸好不久前买了 一包),从中找到个一欧与原来串凑下,正好也合适。万事俱备,那就动手吧。
原设想,把原SMD电阻转180度,然后与新增的直插串接,接下来想想这多没意思,站起来凉快。

重装后,再测下可以,离目标值不远,亮度也没什么肉眼可易感知的变化。

开一小时,温度变化是手可直接放久些,但还是感觉到烫手,不忍久摸。简单分析下,应该是散热设计为应对密封性,减少因如飞虫冒然进入造成意外损坏,使得整体的空气流动性不好。如果垂放还好,但用在支架上通常是斜放,对散热有影响,累积的热量跑不动,憋在内腔。
即便这样,从买后,自己用与送,还没反馈到有坏的,特别是自己用有时经常一开>10小时,甚至可能一整天,可以的。
最后,问一句:
有个AOC LCD显示器,用了十来年了,近来发现CCFL灯管可能老化了,想改为LED背光,不知哪位大佬推荐下,需要什么大小的LED灯珠,显色>80,5000-6000K的灯珠可否给个链接?
谢过。

网友A:
这灯珠貌似单颗3串内芯9V1.5W的,最大工作电流150mA,降功率使用。LED端工作电流设置为111mA,实际功率大约1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灯珠貌似单颗3串内芯9V1.5W的,最大工作电流150mA,降功率使用。LED端工作电流设置为111mA,实际功率大约 ...

还可以再降一点的,亮度差不了多少。

网友:
显色80+和显色99+,区别还是明显的

网友:
外壳这边热, 说明这灯散热的"传导"还可以, 就是"辐射"不行, 因为它的散热器不是那种散热鳍片形状. 所以摸起来比较烫手

网友B:
这散热器好大一片,至于显示器改LED背光 ,看图片,这是我2017年2月买来改的,led灯条加驱动,加线。你自己去淘宝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散热器好大一片,至于显示器改LED背光 ,看图片,这是我2017年2月买来改的,led灯条加驱动,加线。你自己 ...

谢谢,灯条已经买了,就怕LED灯珠不太好,想自己换下好的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