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自动铅笔

楼主(2020-06-09):
闺女的自动铅笔坏了,拆开看看,结构比较简单

网友A:
你好歹拆个红环800+的,或者施德楼925-85的啊

网友B:
还是20几年前的配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20几年前的配方

一样的配方一样的汤

网友:
97香港回归那年,我还用过这样的自动铅笔写作业,配方确实没变!

网友C:
这个小时候高端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拆个红环800+的,或者施德楼925-85的啊

支持,咱们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时候高端那

你暴露年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拆个红环800+的,或者施德楼925-85的啊

这个有不起

网友:
当初我那小学低年级时只让用木头铅笔,高年级可以用自动笔,买过两三支德国日本等,金属三瓣自动装置好的,都在课间丢了,后来买两三支国产便宜点的随身携带。到了初中用纤维头签字笔和修正液加修正带,错字用修正带,错词等用修正液,当时零几年圆珠头签字笔山寨太多,总是有用一半墨水不出字,掉珠子等出问题。

网友:
如果是比较强势没谁欺负的孩子,
倒是可以给买贵一些的质量好的文具,

但要是看不住自己的东西的那种,
还是算了吧

网友D:
笔头部分,可以用废弃圆珠笔或者中性笔,把前面的圆珠弄掉。跟铅笔芯的孔径应该大致相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笔头部分,可以用废弃圆珠笔或者中性笔,把前面的圆珠弄掉。跟铅笔芯的孔径应该大致相符。 ...

这个是0.7的,单位都是0.5的笔芯

网友:
时代变了,以前上学就没见到人用自动铅笔。以前小学的时候没见到自动铅笔卖,也没见谁用,等年级高一点之后就用钢笔,再高就用圆珠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