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面包车空调有点微漏,如何处理?

楼主(2020-06-09):
面包车空调有点微漏,如何处理?打压到8公斤,两个小时下降1公斤。

网友:
就是要找到泄漏处,补上

网友:
先查露在外面的管路接头,压缩机冷凝器,不漏的话就是前后蒸发器漏。

网友:
除了找漏点无其他办法,汽车空调找漏点比较麻烦,微漏就更麻烦,用一般的办法喷肥皂水都不一定能找到,最专业的办法是用那种荧光的显漏剂,打进去,然后用紫光灯找漏点。

网友:
这种微漏最不好搞,差的话要拆好多地方,我的车也是微漏,到修车的地方说查漏要2000左右,算了,每年加一次

网友:
看能补制冷剂后能撑多久,能用很长时间如用一个夏天的微漏比较能查。适合加入荧光指示剂重新加制冷剂,用段时间后用紫光灯。明显漏的,用肥皂水测试每个接头

网友:
先看看两个加氟口漏没漏。

楼主:
露在外面的接头都发现漏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露在外面的接头都发现漏点。

漏有油的,灰尘颜色不同,把所有接口拆开,擦干净(无纺布),换掉o圈,所有接口都换下,膨胀阀那难搞,没油灰就算了,还有蒸发器漏,好搞可以弄下,不好搞也就只能加加用用了,拆要拆不小东西。
简单点就把漏的地方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有油的,灰尘颜色不同,把所有接口拆开,擦干净(无纺布),换掉o圈,所有接口都换下,膨胀阀那难搞,没 ...

没有真空泵的情况下,利用自身压缩机能不能排空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真空泵的情况下,利用自身压缩机能不能排空气??

不行!可以用,冷媒排下空气,冷媒冲进去,一头排出来,两头都开着,排会装上管子,只要你换胶圈快点,水份不能十几分钟,进很多吧,还有找修家电的抽下,人家也不会问你要很多钱

楼主:
昨天加了堵漏剂,怠速下今天的这个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加了堵漏剂,怠速下今天的这个压力。

不冒泡用吧

楼主:
将就用了。修车的不想查,说不好弄。

网友:
好弄好弄,就是拆装麻烦,你那面包车他问你要多了怕吓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