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普联TL-IPC44AN-4网络摄像头拆解,在脑壳上打个洞治疗频繁掉线

楼主(2020-06-09):
家里原先是用的小蚁的摄像机,用了几年了有时看监控不流畅,就想着换成云台。就入手了3个普联TL-IPC44AN-4,像素比之前的小蚁高一倍,视频效果确实很清楚,H.265也节省宽带。
我使用的无线联接,用了几天后发现频繁的掉线,有时候一天掉线几次。以我之前的经验,怀疑是散热不好,所以有了这次拆机。

拆之前没拍照,网上找了几张,外观就是这个样子。

正确的拆机顺序是从底座开始,我一开始从上面拆,麻烦好多。

拆开底座后把底座分离,就能拆上面的镜头了。

做工看起来还不错,通电后芯片烫手,所以还是老方法,加散热片,外壳是全密封的,给外壳开孔。

搞定后重新装起来的样子。3台花了我半天时间。。。

折腾完后发现确实稳定了些,从之前的一天掉几次线,变成几天掉一次线,还是没能完全解决问题。最后拿出珍藏的K2P做桥接,放在了3个监控的中间同时没有隔墙的地方,然后就不掉线了。这东西对无线的要求真高,之前的小蚁除了停电,全年无休,没发现掉线。折腾到此结束。

网友:
想稳定得有线。。

网友A:
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厂家做产品不会不考虑这些,,白白给外壳做了个手术

网友B:
掉线,不是tp的祖传操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厂家做产品不会不考虑这些,,白白给外壳做了个手术 ...

厂家想的是怎么让你一年保修期过就马上坏,重新买新的。。

网友C:
萤石云C6C这样的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萤石云C6C这样的不好吗?

这不是图它便宜嘛

网友D:
想稳定,还是海康(萤石)、大华(乐橙)和宇视(云眼)可以说的啊~

1、海康:业务全面
2、大华:业务深度(项目运作能力)
3、宇视:业务高度(软件开发应用能力)

网友:
感觉是你的无线路由器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不管什么牌子,都是越来越缩水,中间的轴承和限位开关都省了

网友E:
还在用小蚁的路过。而且是七八个,小蚁不流畅跟网络无线路由器有关的,K2和K2P都治不好,最后用华硕AC68U治好了。

网友F:
终于看到这个的拆机图了,那个球是怎么拆开的?
镜头接口是M12的吗?可不可以换2.8MM的镜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稳定,还是海康(萤石)、大华(乐橙)和宇视(云眼)可以说的啊~

1、海康:业务全面

做个记号,以后如果有换了考虑这几个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在用小蚁的路过。而且是七八个,小蚁不流畅跟网络无线路由器有关的,K2和K2P都治不好,最后用华硕AC68U治 ...

感觉不是,我用的网件,应该说是配置落后了,单天线2.4G,还不支持H.2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终于看到这个的拆机图了,那个球是怎么拆开的?
镜头接口是M12的吗?可不可以换2.8MM的镜头上去, ...

那个球是卡扣的,直接翘就行,如果你只拆镜头,可以不用拆底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球是卡扣的,直接翘就行,如果你只拆镜头,可以不用拆底座。

可是球不是还和主体连着的吗,没地方下手啊,
另外,换镜头毫米数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是球不是还和主体连着的吗,没地方下手啊,
另外,换镜头毫米数是否可行呢, ...

球可以拆成两半的,直接翘就行。镜头我就不清楚能不能换了,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稳定,还是海康(萤石)、大华(乐橙)和宇视(云眼)可以说的啊~

1、海康:业务全面

昨天晚上大华的无线监控摄像头69 ,全景云台199,都是限时半价。家里好几个了没有再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线,不是tp的祖传操作么

哈哈,我被TP的东西伤惨了,最后换H3C终于解决